[综合] 手机摄像头被太阳长时间照射会容易老化吗

楼主(2024-05-14):
用手机导航时因为是放在中控出风口的支架上,如果早晨或者旁晚对着太阳的方向长时间行驶后置摄像头就会一直被太阳照射,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容易导致拍照传感器或者摄像头镜片老化。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无论CCD材质还是CMOS的,同样会导致不可逆的结果。

网友B:
理论上会的,短时间问题不大,长时间会使感光元件产生坏点或坏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无论CCD材质还是CMOS的,同样会导致不可逆的结果。

看来得把手机支架安装在不会被太阳照射到摄像头的地方好些。

网友C:
会的,但是手机就是用的,没必要这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会的,短时间问题不大,长时间会使感光元件产生坏点或坏斑块

有时跑长途还是会长时间照射的看来还是想办法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D:
不打开拍摄模式应该没有问题,最多就是镜片阳光照射会加速老化。

网友E:
理论上会,但实际上手机三四年就换掉了,还没等老化就有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但是手机就是用的,没必要这么小心

说得也是,不过如果把支架换个位置能避免也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打开拍摄模式应该没有问题,最多就是镜片阳光照射会加速老化。

经常用来导航虽然现在拍照也没有问题但是感觉好像是没有新买时拍的照片清晰。

网友F:
肯定不爽,屏幕比摄像头坏的更快,
没人时停着高温天爆晒,电池?

不果楼主可用旧手机,那就不心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会,但实际上手机三四年就换掉了,还没等老化就有新机了。

说得也是,以前我一般两年多换手机主要是性能和储存不够用现在买的手机配置比较好些使用可以超过三年多。

网友:
贴个镜头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用来导航虽然现在拍照也没有问题但是感觉好像是没有新买时拍的照片清晰。 ...

镜头的镜片都是树脂的,太阳照射肯定老化会有变色和降低透明度的可能,就跟汽车大灯罩,阳光照着最多的上面就会慢慢变黄模糊。手机镜头第一片基本是玻璃,其他都是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爽,屏幕比摄像头坏的更快,
没人时停着高温天爆晒,电池?

用旧手机导航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G:
一般没等老化就有新机了。

楼主:
如果车用手机支架有个遮挡板就更方便些。

网友:
其实闪存、oled屏幕老化的更快

网友:
肯定会的,不是有什么摄像头被雷达照坏过的情况嘛,虽然频率不一样但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也肯定会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没等老化就有新机了。

以前我一般两年多换手机主要是性能和储存不够用现在买的手机配置比较好些使用可以超过三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