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么测量这种锂电池的电量?

楼主(2024-05-14):
为了给蓝牙耳机换电池,从闲鱼买了6颗,1040 OPPO ENCO W51耳机锂电。卖家说是全新的。

但是我看不像全新,大家看看是不是。
现在我想测量一下电池的电量。免得装进耳机后,发现不对后再拆。请各位出出主意,怎样采用简单可行方法,
测试一下,对精度没有要求。大约估算一下即可。

网友:
一个办法供参考:把这电池换到蓝牙耳机上,先不要封装,直接试验能用多久

网友:
这种小电池容量很小,最好加长线,连接蓝牙耳机实验,充满电,然后听歌,看看能听多长时间;千万不要用那种容量测试仪检测容量,因为这个容量小,1A放电电流,直接废了。

网友:
引线还这么统一长度,基本上是出厂状态,那是不是库存品,就不好说了

楼主:
我想用一只LED,串一只合适的电阻,看能亮多少时间,来确定不知行吗?

网友A:
新旧一般看内阻吧,这个正常内阻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一只LED,串一只合适的电阻,看能亮多少时间,来确定不知行吗?

还是听歌,看看能用多少时间

网友:
通过接发光二极管点亮,测算确定电池电量。

网友:
这种小电池容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一般看内阻吧,这个正常内阻应该是多少啊?

起先我也想过测内阻,但实际上,这电池太小了,用我买的内阻仪没法测。

网友:
我拆过华为荣耀的耳机,里面就是这种纽扣锂电池,容量5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先我也想过测内阻,但实际上,这电池太小了,用我买的内阻仪没法测。 ...

内阻仪能测啊,用开尔文夹,夹正负极。

网友B:
这种李丁一般容量是20-50mAH,可以接光耦发射端放电,光耦接收端接指针式小闹钟,闹钟停了后用时间*放电电流=锂电容量

网友:
就是这种指针式钟表,先归零

网友:
先用电到自动关机,然后用USB容量监测串联在充电器上充电,充满看能充多少,锂电充放电效率高,能充进去的电,基本上就是可用容量 。还有一个是看充电的电流大小及速度可以大致判断电池的性能状态。衰老的电池内阻大,电流小充电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李丁一般容量是20-50mAH,可以接光耦发射端放电,光耦接收端接指针式小闹钟,闹钟停了后用时间*放电电 ...

嗨!你好,我想试试这个光耦发射端放电的方法。我已试了几个光耦,好像不行。不知具体怎样?能作一草图看看吗?好像不能为指针钟,作为开关使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嗨!你好,我想试试这个光耦发射端放电的方法。我已试了几个光耦,好像不行。不知具体怎样?能作一草图看 ...

画了个草图才想起来,被测电池需要以恒流放电才行

网友:
完全放没电,充电的时候监测充电电流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个草图才想起来,被测电池需要以恒流放电才行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再试试。

客气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