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盒子(广告机?)求教还能玩不?

楼主(2024-05-14):
捡了两个盒子,不知道叫啥名字。
装上电池,开机就播放广告,声音大小可调,广告内容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药的广告。

拆开一个是这样的(另一个也差不多,广告内容不一样,就不拍了)

可以拨下来一个没有外壳的U盘,

百度了一下这个芯片是1G的闪存,
但U盘插电脑识别容量约120M。
一个MP3文件约60M。
删除文件后拷入几首歌,开机直接顺序播放。
求教:这玩意还有得玩不?
比如说能不能控制播放“开始”、“停止”、“下一首”什么的.....
谢谢先。

楼主:
不知为啥发表后的版面跟编辑的不一样?

网友:
1G"bit”=128M“BYTE",没啥问题。

网友A:
可以把里面的广告换成音乐,当个小MP3用吧

网友B:
二个芯片的方案,也不是牛屎,当然有得玩了,按键的话,可以自己加装的。可能主板上没有设计,芯片是空脚的。适合摆地摊贩卖叫卖。

网友:
能删除广告并存入歌曲已经不错了!

网友:
查一下多脚的那个芯片的资料。有得玩的话就玩一下。要不就换模块。。外壳和电池仓还是不错的。其它的就算了。。。

网友:
插个容量大的U盘继续听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里面的广告换成音乐,当个小MP3用吧

有这个想法,
但一开机就播放能接受,
总是从头开始就不好玩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
但一开机就播放能接受,
总是从头开始就不好玩儿了

这倒是,不过这个比较难改动了

网友:
你提出的问题,理论是可以,MP3播放芯片一般是有控制针脚的,一般是分2种。1,.独立针脚对地短接。2.某一针脚组合电阻接另一针脚,或对地短接,不同阻值负责不同功能。查一下芯片型号,网上应该有相应的PDF文件说明。你在无资料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方法。

网友:
广告机,新款缩水版,估计没法改进了,但有断电播放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个芯片的方案,也不是牛屎,当然有得玩了,按键的话,可以自己加装的。可能主板上没有设计,芯片是空脚的 ...

+1,摆摊用最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