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拾得车机,不知怎么利用

楼主(2024-05-14):
在楼下拾得一个车机,怎么利用起来呢?
车机正面:
车机背面:
有wifi,可接USB,

测试电源的通断,J2处
红 和 5V 导通
黄和GND导通,
黑 和KEY导通,

按下正面开关,key和GND接通。

问下大家, 接线不知道是不是就接 红黑 用5V,2A的电源就可以,黄线留空?

03车机型号

车机屏幕型号:

同时拾得车用CD机一枚,不知道怎么接线。

估计要去卖废铁了

网友:
没有控制板  用不了……

网友:
有最上面那排插座中找12V的电源输入口。这是小车的车机,肯定是12V的。接5V应该工作不了。。就算能开机。功放也工作不起来啊。最好是能找到插座的所有定义。。喇叭脚是哪些。。

网友:
车机一般是12V供电。一般黄线和红线接正极,黑线接负极。另外CD机应该也是这台车机上的。

网友:
是别人折腾过丢弃的残件

网友:
先找好12v,其他慢慢来

网友:
车机一般都是DC12V供电。先找供电口吧。

网友:
12v后,还得分一根线接到acc触发点位上,才能开机。这几天也在鼓捣车机,一个9寸安卓通用屏,接上12v后,不开机,后来正极分一根线到acc后自动开机

网友:
可以尝试下点亮

网友:
折腾车机,最主要的是找到好的外壳,不然怎么看都难受。

网友:
没什么价值

网友:
没什么用,费力不讨好,即使整好了,功能也非常一般。

网友:
车机一般是12V供电

网友:
淘宝成品线,一根接12.acc和另一根地线可以亮屏,

网友:
一般用不到

网友:
可以听收音机

网友:
一般是12V供电吧 还是得找到接线定义才好试机

网友:
搜“13款君威接口定义”就可能找得到了,以前玩车机的都懒得回你了哈哈哈哈,,,
一般都是12伏4安以上电源,推小音箱玩玩,

网友:
俺搞过一个,找到接口定义,自己接线,所有功能完美利用,usb、aux、蓝牙、收音机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