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艾美特循环扇,请问7*24小时通电待机,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楼主(2024-05-14):
不同于传统机械风扇,这电路板这么简单7*24小时待机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电器不用都要物理断电,不然坏的快

网友:
你家的电时不要钱的吗?怎么会是一直不断电呢,一般人真是想不通的;我公司的电脑空调打印机都是常年不断电的,啥时候用,直接就可以用;家庭使用的话,就考虑使用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器不用都要物理断电,不然坏的快

wifi插座,你这得拥有

网友:
电子元件没这么脆弱,这风扇一直开的话,我猜第一个出故障的会是电机轴先卡住。

网友:
先用功率表测试一下待机功率,如果低于1W,又经常使用的话,关不关也无所谓,现在的市电电压也比较稳定,正规电源的质量也比较好,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B:
这还是用的罩极电机呢,真是什么便宜用什么,大厂也这样。

网友:
这个电扇的控制部分用的是开关电源,比较可靠,待机功率也不大,长时间待机问题不大。但这个风扇电机够差的,罩极式电机。

楼主:
所以,不物理断电会耗电?我电视啥的都不物理断电的

楼主:
又下单了夏普变频直流电机的循环扇,等到了看看能不能拆给大伙看看

网友:
不断电能有啥问题?是担心烧了电源还是耗电?
如果说怕坏,这种电器不都是一直插着么,我家的格力10年前买的,超长的夏天里一直插着都没事。
如果是说耗电,我觉得跟那点电费比,随用随开一个按钮一个遥控搞定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用的罩极电机呢,真是什么便宜用什么,大厂也这样。

还有用电脑风扇的的那。  我拆过一个宿舍扇,里面和电脑散热扇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
应该没问题,有时我们考虑的厂家肯定也考虑到了。

网友:
其实罩极电机无所谓的,板子坏了改直连也能工作。。。

网友:
XX的,竟然是罩极电机,能效是怎么 上去的?

网友:
用WiFi智能插座,可以设置每一天几点几分钟开启,然后几点几分钟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用的罩极电机呢,真是什么便宜用什么,大厂也这样。

没办法,现在厂家们卷得很。

网友:
理论上说,长时间待机不安全

网友C:
这类电器待机是按照一直通电设计的,可以一直通电待机,且这个电路待机功耗很小的。

厂家太不给力了,用这种效率很低的异步罩极电机。比常见的风扇电机效率还低很多。就这么小小的风扇功率20多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电器待机是按照一直通电设计的,可以一直通电待机,且这个电路待机功耗很小的。

厂家太不给力了,用这 ...

我还见过用这种电机的那。。简直就是电脑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