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磷酸铁锂衰减到70左右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24-05-14):
磷酸铁锂如果衰减到70左右,还能继续用不,标称是60v32A的,感觉新电池的时候也就30A容量,现在充满电66.6v左右,感觉现在容量大概24左右,电芯是32650的

网友A:
可以用到50%左右,再后面内阻就太大不适合大流量放电了!

网友:
内阻大,充电发热,放电能力下降

网友:
70%应该可以继续使用,当然,如果对续航有要求,还是换新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到50%左右,再后面内阻就太大不适合大流量放电了!

然后是不是就不安全了,现在应该是刚到衰减到百分之80左右

网友B:
慢点充电,没啥问题,别用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点充电,没啥问题,别用快充

我有个5A和3A的充电器,5A算快充吗

网友:
应该是个体差异造成充电不平衡,有些电芯老化的比别的电芯快了。所以,还是大单体的有优势。

网友(2024-06-24):
用在电动车上可以用的,功率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