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发现windows一个奇怪的问题 双击文件夹有时会卡住

楼主(2024-05-14):
这个问题不是个例,我在自己笔记本,台式机,以及公司工作用的台式机都遇到过了
首先是环境:win10系统,访问机械硬盘里的文件
现象:双击机械盘里文件夹时,有时候手抖,在双击的时候恰好移动了一下下鼠标(时机很难把握,据我多次偶遇这问题回顾得出,需要第一次点击鼠标没移动,第二次轻微移动,而且双击还得快),此时电脑会卡住,机械盘疯狂读写,要过几十秒钟,才会恢复正常,并打开你双击的文件夹。同时,排除了正常双击会有这个现象的情况,因为每一次发生卡住,都是轻移之后产生的,自己都能预判了,当我双击移位后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完了要卡住,然后真的就卡住了。
遇到挺多次的了,大部分是机械盘,固态估计也会,可能因为固态快卡住时间没那么长。不知道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啥?

网友A:
双硬盘,机械盘在不使用的时候处理休眠状态,当你使用机械盘的时候机械盘从休眠恢复工作需要时间,这时候就会有卡的现象。

网友:
会不会硬盘问题

网友B:
防毒软件在查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硬盘,机械盘在不使用的时候处理休眠状态,当你使用机械盘的时候机械盘从休眠恢复工作需要时间,这时候就 ...

机械盘一直是使用中的,打开前面文件夹都很顺畅,应该不是休眠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过,可我用过的电脑都发生过这个问题,难道都出现硬盘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毒软件在查毒吧

可咋那么巧偏偏发生在我鼠标双击轻移之后呢

网友:
遇到过,ghost系统问题,在其中一台笔记本出现过,大部分电脑或笔记本正常。后来安装原版系统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休眠了,需要一个启动时间,打开一个后,再打开其他地就没有类似问题了

网友:
有同感,尤其是机械盘某个文件夹放了好多电影的时候打开就会特别慢,就像硬盘休眠了然后再唤醒马达一样!!

网友:
换换鼠标试试,特别是无线鼠标,电池电量不足,或者是系统问题,找个稳定的系统或者到微软买个正版win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