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u/2000v电容短路击穿,拆开找到击穿处

楼主(2024-05-14):
微波炉高压电容击穿,插空拆开

网友:
这电容质量不错,真材实料!

网友A:
那个黑点就是击穿点吗?
那个高阻泄放电阻收好,比较稀有。

网友:
里面的油据说有毒

网友:
前面二米剪掉,然后再装回去

网友:
反应给厂家,就说这里穿了

网友:
我也拆过这类电容,有点电解液那味道很怪很怪,后续有坏电容就直接扔了,其实扔垃圾后这电容都还容易危害外部的环境,只是我们没有强制工业危险品垃圾分类也就偷懒了.

网友:
记得第一次拆卷绕电容是读初中时拆的启辉器里面的电容。

网友:
杏仁味苦苦的,对身体没一点好处

网友:
这东西有毒吧

网友:
微波炉里的电容。。。

大多数是那个电阻,在外接管脚下面。   电容没啥问题!!!

网友:
击穿点都能找到,这只有混数码之人才干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黑点就是击穿点吗?
那个高阻泄放电阻收好,比较稀有。

但是大多数都是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高压电容的内部结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量量有几米长,目测6、7米

网友:
可以修复吗

网友:
老式铁壳的还可以,锡焊恢复封装。  这铝的。。。。。。

网友:
电容油,以前的油有毒!现在的不知道!

网友:
做隔离用的纸可以用来做自绕小变压器的隔离纸吗?

网友:
里面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