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信的机顶盒什么型号是2G运行的?

楼主(2024-05-14):
有个朋友一大堆,我想收几个,但是不知道哪个型号是2G运行的,我就查到1个TY1613是而已,还有别的型号吗

网友:
既然是朋友,那就上门拆开慢慢挑。要不就上电看看配置。。。

网友:
直接开机看比较稳妥,有些设备,同一个型号,不同批次的用料都不一样的

网友:
拍照才好说,

网友A:
直接买个百来块的4+32处贸盒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B:
B863系列,CM211系列 311系列,403系列,还有E900V22系列这些都 是2G内存的。一般来说,只要是2022年后出的盒子都是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863系列,CM211系列 311系列,403系列,还有E900V22系列这些都 是2G内存的。一般来说,只要是2022年后出的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863系列,CM211系列 311系列,403系列,还有E900V22系列这些都 是2G内存的。一般来说,只要是2022年后出的 ...

我24年装的iptv还是1+4的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24年装的iptv还是1+4的坑货

我的也一样,今年新装电信IPTV,HG680-J

网友:
需要多大的 我都有

网友:
我有一个1G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升级一下

网友:
我也是电信给的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百来块的4+32处贸盒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真实的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