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606C+钳形表拆机,做工还不如杂牌但是精度没问题

楼主(2024-05-14):
外观大约就是这样,这个表最大的问题就是钳头有时候没法自动对位卡住
买这个表主要是测量低阻交流电压和浪涌交流电流用的,其他的基本上没什么用

直接拆,拆开以后一眼DTM0660

做工个人感觉是非常粗糙,芯片有明显的焊接痕迹,整个电路板感觉比较油

这边焊接的地方塑料竟然被烫化了,胜利这个品控是真的差

存储器是24C08,不过我也不打算改数据了,也没留出刷写焊盘

直接测试,先调0

然后首先来个午安大腚妞,三个表显示都差不多

小电流0.2A竟然都一样,精度还可以

15A是偏差最大的,三个表都有误差。那个叉型表误差超过1%了

30A因为210E量程的问题,所以胜利的显示能好一些

接下来拆这个杂牌的表,最便宜的直流钳形表,80来块钱

直接拆,里面竟然是硬芯,应该也是DTM0660

这个做工感觉比胜利好多了

整个布局和胜利差不多

但是,你以为杂牌表做工比胜利好就真的好吗
这个表电压电阻都很准,电容就有点偏差
电流精度就非常一般了,误差超过3%了,不过对于这个表来说可以接受

这个精度和天宇328D差不多
不过这个表我觉得设计比较好的就是如果测量大电压和大电流屏幕会变红,在外面会有个提醒
想对UT136B+一直叫,我觉得蜂鸣器提醒非常不好,而背光提醒就比较好
超过5A屏幕就变红,5A大电流可不是白叫的

网友A:
不知道和日置的相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日置的相比怎么样

完全没得比,胜利这个牌子算是比较好用,但是做工是真的不行。不过开发票是真的特别特别方便,开发票报销这块,胜利说第二,那绝对不存在第一了

网友:
整这么多表干啥,

网友:
他也没想过你会拆开看内脏啊。。

网友B:
我在想那线能经住30A电流吗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可爱就是好猫

网友C:
准确就好,外观其次。

网友:
能测交直流电流的都不会差

楼主:
这种钳形表和万用表不一样,每个表都是不同的特点。UT256叉型表就是使用方便,210E就是比较准,606C+是测浪涌电流和比较大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那线能经住30A电流吗

不能,30A要12AWG的线,我这个13AWG的最多持续2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确就好,外观其次。

是做工,不是外观。不过外观也不能太次,总不能用起来打滑或者摔一下就碎了

网友:
用过叉型表,误差大点是正常的。

网友:
钳形表基本上就是看精度,做工是拆开看的,装配工的水平不一定有多高

网友:
做工是差点,不过那个塑料被被烫化应该不是装配过程中造成的,感觉是返修的时候烫的,看排线座周围有那么多助焊剂的痕迹就知道了。

网友:
328D很差吗?我把204+卖了买的它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