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C+爆电容

楼主(2024-05-14):
有一个胜利890C+,测量电压没法测量,显示全部过容OL,,拆开发现有一个电解电容爆了,原来是7533稳电压芯片输入电容,请问各位好兄弟:
这个电解电容一般是什么规格的?
另外输出的电解电容16V220U的,多谢!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一般的电解电容。

网友A:
和旁边的电容一样的规格,不过换回去估计芯片也不行了,换1113试一下,看待机电流2.5mA左右,高了就不正常

网友:
4.7 uf  或10uf足够了。耐压16v

网友:
感觉和旁边的那个换规格差不多的就可以,不行的话只能去厂家的官网看看能否查到对应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旁边的电容一样的规格,不过换回去估计芯片也不行了,换1113试一下,看待机电流2.5mA左右,高了就不正常 ...

多谢兄弟,到时试一下,

网友:
换个一样的就行我记得一个是电池电压一个是3.3v

网友:
电容爆成这样的,实属少见。换个耐压16V以上的,几十微法的电容就可以。

楼主:
换了那个爆的电容,还有7533也换过,还是不行,电压档没法使用,欧姆档似乎正常,难道CPU坏了?

网友:
如果输入的10M电阻以及前后连线直至到芯片对应的P脚,没有被电容爆浆短路,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清洗清洗以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