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面包机皮带掉牙了

楼主(2024-05-14):
从深山里采了点野菜,用面包机和面包点饺子~都说过年得包顿饺子,现在天天过年所以包顿饺子。

可是面包机嗷嗷狂叫,拆开看看~真难拆~结果底部很多渣渣

看皮带~牙齿全部脱落,就剩表皮了

清理一下得到这样的玩意儿

合着这齿带也会掉牙,不知镶牙所能镶不?
这机器设计的也太难了,难以拆开,皮带还容易烂,真是败笔。

网友:
我家的面包机都吃灰放了好几年了。

网友A:
再买条等长的皮带换上即可,这个皮带寿命最多3年

网友:
换了皮带掉了个罗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条等长的皮带换上即可,这个皮带寿命最多3年

像是尼龙材质的,会自己粘希烂掉,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
刚才看了下有卖橡胶材质的,也是易烂货,改成自行车链条+齿轮传动才靠谱吧?

网友:
这个要是不坏,厂家就倒闭了

网友:
用了几年了?不下五年了吧

网友:
以前也拆过,但还没有拆开,换个皮带太麻烦了。

网友:
单位的球机摄像头控制不了,拆开发现里面的传动皮带老化成了几根线。

网友:
这个皮带质量太差了

网友:
本来设计成一年用一次的,现在你都天天用了,已经很不错了,知足吧

网友:
这种皮带不耐用,几年就要换一次,拆起来还很麻烦。

网友:
买一条新的皮带换上然后继续搅面粉,又可以天天过年了。

网友:
淘宝几块钱一条,但要报出你的面包机型号,周长才合适。

网友:
估计用了挺长时间吧,都老化掉皮了

网友:
高温下使用的皮带坏的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是尼龙材质的,会自己粘希烂掉,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
刚才看了下有卖橡胶材质的,也是易烂货,改成自 ...

链条噪音太大,而且成本太高
这种其实最适合用多级齿轮减速,但是还是成本摆在那里
面包机的结构决定了皮带工况比较恶劣(大扭矩+高温),坏得快也正常,好在皮带不贵,能换就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噪音太大,而且成本太高
这种其实最适合用多级齿轮减速,但是还是成本摆在那里
面包机的结构决定了皮 ...

说的有理,提醒我也可以齿轮传动,手上有几种齿轮减速器,等试试有无合适的给它改了。

网友:
这说明皮带老了该退休了

网友:
搞不好楼主放的东西超重了,再加上皮带老化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换新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