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点闲暇,做根6类屏蔽网线!

楼主(2024-05-14):
上午有点空,正好有根6类屏蔽网线,手痒试一下!

准备的工具

乱七八糟的工具

要用的屏蔽水晶头

脱衣服......错了!拨胶皮

清理完屏蔽层

割茎......

上捋线神器

就这样一套一旋转,再使劲一拔,舒服!直了!不直?再套进去,再拉几下!肯定直楞的!

直了!

按B类线序,套上套!

剪好长短,套进水晶头,进压线钳

好了!

压尾部雅蠛蝶

使劲压,压住网线屏蔽线层

做好的样子

上测试工具

接地正常

网友:
屏蔽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还是免工具的接口用起来舒服

网友:
做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楼主的工具挺全,手艺也不错。

网友A:
捋线神器?是根扁铜管?
这玩意儿真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捋线神器?是根扁铜管?
这玩意儿真的好用??

就是压扁的铜管,网上有售的。 少量做头的话用不着的。

网友:
短距离地话没必要用六类,超五完全够用...

--------------------------

网友:
纤芯是 铜、铝、铜包铝?

网友:
这个线多少钱一米?

网友B:
网线要5元以上一米的可能才有无氧铜的

网友:
不是在机房里使用,在家里使用的话,5类和6类完全没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高级了

网友:
6类网线线芯不是多根吗

网友:
一般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要5元以上一米的可能才有无氧铜的

秋叶原的线139,100米,纯铜,跑千兆非常稳妥

网友:
家里面装修,一个房间走两根线,应该用不上这么好的吧,1000m有线连接,能跑100MB/s这个速度内网我感觉已经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