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福库ih压力电饭煲

楼主(2024-05-14):
煮饭又快又好
之前一次性电池没电了,换了一次,又没电了,这回直接接了一个14500磷酸铁锂,据说磷酸铁锂耐热。几个月后突然一天没反应了,打开一看,保险管,igbt,整流桥,三件套烧了。这才发现,线圈螺丝没拧,虚搭着,接线柱上有打火痕迹,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振荡电路失稳。淘宝红包不到一块钱弄来三件套,刚接上,一会儿接个灯泡试试,只有60w灯泡不知行不行,小视频上都是100w灯泡。
保险丝原配的是3厘米长的250v/10a,没有t也没有f,我买的是f的。
另外电路板上有两块黑了,估计过热,一个是电源芯片lnk364pn,一个是2907场效应管,这个之前就是黑的,不是这次烧的,谁知道正不正常。
是铜线圈
塑料上的树枝图案是啥,用手能擦掉,像霉菌。

楼主:
就这么虚搭着

网友A:
IGBT假货很多哦

网友B:
话说电饭煲的电池是用来做时钟保持吗?第一次看到那么高档的电饭煲,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网友:
电磁炉式的电压力锅,挺高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假货很多哦

是功率不足还是直接坏的?

网友C:
我觉得重新接脚和清洗翻新就够离谱了,上次在淘宝    诚信365汽车芯片  这店里买的大功率igbt竟然是重新接脚还重新刻字的,我就是怕买到假的所以买拆机,好嘛,他给我发重新喷漆然后刻字的,那个涂层拿苯一下就擦掉了,我问他太不够意思了,买拆机就是怕假的,你给我发重新刻字还重新接脚的怎么个意思?,还好几块钱一个,他说一样的用,我说我大功率逆变器的,要你这刻字的,然后他说,你砸掉申请退款不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电饭煲的电池是用来做时钟保持吗?第一次看到那么高档的电饭煲,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

是的,为了时钟。时钟用来预约。没电的话能正常用,只是预约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功率不足还是直接坏的?

小功率冒充大功率,砸开看核心一般都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重新接脚和清洗翻新就够离谱了,上次在淘宝    诚信365汽车芯片  这店里买的大功率igbt竟然是重新 ...

不耽误用就行呗。涂层下面型号不对?大功率逆变器有特殊要求?

网友:
别修了吧,咸鱼收一个2手的吧。我收了一个象印5L带3段压力,后来又收了一个虎牌1.5L的IH,都是300出头,好用

网友:
韩国的小家电外观大多很丑,特别是福库的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冒充大功率,砸开看核心一般都比较小

我买的是3.3元包邮的,红包后0.77元。目前1000w运行正常,就是不知耐用不

网友D:
韩国的福库的电饭煲 不知道它贵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韩国的福库的电饭煲 不知道它贵的理由

这个设计还是值点价值的,工业为了家电普及可以低端制造但也要升级追求开发有质的家电产品,当然这货卖那么贵确实有点不能接受 .

网友:
凡是电磁加热式的电饭煲都是高档货。

网友:
韩国的小家电

网友:
反正也不是多高技术含量的东西,现在国内的厂家随便都能造,就怕贵了卖不掉,便宜又不赚钱。

网友:
哪里有正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