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发那科系统用网线传程序

楼主(2024-05-14):
发那科系统用网线传程序

程序传输工具设定(通讯端口为4)
                              画面1
                                画面2
控制器公共区IP地址必须设定:192.168.1.2
                                画面3
传输的电脑IP地址必须设定:192.168.1.10
                           画面4
程序就放在C盘根目录下。可以自己指定到其他文件夹

网友:
楼主的图没有发出来哦

网友:
图片是本地地址呀

楼主:
第一次,不会弄,后面补上。

楼主:
附上程序传输软件的设定。

楼主:
FANUC Program Transfer Tool (A08B-9510-J515) Edition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