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蚊拍

楼主(2024-05-14):
淘宝买的电蚊拍,用一会发现手柄发热量挺大,拆开一看,开关管没有散热片,但是没有位置装散热片,只能改装一下,typec充电,4056电源芯片,好评

网友A:
typec充电算是比较友好了

网友B:
发热大是指当灭蚊灯用的时候吧?我有个久量的也有这种情况,改天学习楼主的方法处理一下。

网友C:
看样子振荡管工作时功耗也不算小

网友D:
去年我也买了一个,一直没用上

网友:
我那个正要拆,拿出来了好几天还没顾上。

网友:
这个电蚊拍不错了,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E:
用上锂电池的就要好得多

网友F:
比老款要好,老款还在继续用

网友G:
要加散热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大是指当灭蚊灯用的时候吧?我有个久量的也有这种情况,改天学习楼主的方法处理一下。 ...

长期高温,芯片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振荡管工作时功耗也不算小

是的,这个管还算不错,如果是小管,一会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上锂电池的就要好得多

是的,锂电更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老款要好,老款还在继续用

感觉威力不够猛,改天再换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
放背面不错,可以打孔涂硅脂上好螺丝再焊上去。我的也加了散热片,用1.2mm左右铝片加螺丝固定,铝片折弯,内部空间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加散热铝。

这是低配版,高配估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我也买了一个,一直没用上

蚊子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学习了~~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充电算是比较友好了

对,microUSB要淘汰了

网友:
用这个电池的算是良心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