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电感时顺便捏了一个电解电容,值几分钱?

楼主(2024-05-14):
前一段时间坛友发贴说同轴电容的事情,链接在这里测试发烧级美国KEMET轴向银钽电容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我今天顺手捏了一个普通电容也测试一下看看,这个D值算什么水平?

猜一猜,50V680uF,它值几分钱?

网友:
一块钱100个

网友:
非常一般的水平,100Hz的电解电容,好的差不多D=0.02,NCC的电容D普遍小,Rubycon的居中,nichicon的D最大。然后35V一般是D最小的耐压,50V稍逊。8mm和10mm直径的电解电容比较强,引脚电阻不拖累高频ESR,对低频ESR也略有帮助。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楼主手工捏出了一个电容

网友:
当年,收藏了多个天和(电光?记不清了)银钽电容,还想着小发笔财呢,后来,都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A:
这种大电容,如何查看有直流偏置下的实际容量呢? 电桥又不能带电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容,如何查看有直流偏置下的实际容量呢? 电桥又不能带电测量。

拿电桥串联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电桥串联直流电源。

多谢指教,所以串联的直流电压就是需要测试在某个偏置下的电压对吗,这样测试会不会损坏电桥呢?不太熟悉这种电桥的测试。 多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容,如何查看有直流偏置下的实际容量呢? 电桥又不能带电测量。

同慧的电桥说明书有提到如何加偏压和偏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慧的电桥说明书有提到如何加偏压和偏流:

这样不是相当于电容带有1k的漏电阻了吗,全靠开路清零纠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慧的电桥说明书有提到如何加偏压和偏流:

多谢,,原来有些电桥是有这个功能的呀,,我再次检测了手持电桥UT622的说明书,没有提到这种模式。但是鄙人粗浅的理解就是借助电容的通交隔直来测量,实际的直流偏置没有加载到电桥上,这个跟测量带电电容器应该是有本质区别的。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相当于电容带有1k的漏电阻了吗,全靠开路清零纠正吗

是的,靠开路清零补偿
估计同惠是考虑兼容一些漏电大的电解电容,所以这个电阻只用1K
我个人倾向于用10K、100K之类更大阻值,但是,要测试确认电容漏电对偏压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