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涨知识:A、B盘去哪儿了?硬盘分区用完A~Z盘符后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4-05-14):
电脑为什么没有A盘和B盘?
早期的电脑没有硬盘和光驱,用户只能把应用程序和文件都存放在软盘上。
当时的电脑通常会安装3.5英寸和5.25英寸两个软驱。而为了方便数据的读写,
将3.5寸软盘驱动器命名为A盘,而5.25寸软盘驱动器命名为B盘。
所以电脑本来是有A盘和B盘的。但软盘存储数据的能力简直太小,
小到我们现在都几乎不敢想象。5.25英寸的软盘容量只有1.2MB,
而3.5英寸的软盘容量也仅仅只有1.44MB数据而已。随着技术的发展,
这样小容量的软盘存储介质很快就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看到的光盘、
U盘、移动硬盘等。有了硬盘,A盘和B盘就退休了,但盘符命名规则延续并保留了下来。
所以现在的电脑硬盘分区都是从C盘算起。
硬盘分区用完26个字母盘符后发生什么?
给硬盘分区,如果 C - Z 用完 24 个字母后会发生什么,还能继续分区吗?
现在答案来了,通过测试, 当你的电脑硬盘分区分完 C~Z 的 24 个分区后,
之后就可以创建 A 盘 和 B 盘分区了。之后,如果 A~Z 全部 26 个字母占用,
那就无法再创建分区了。不过对于NTFS格式硬盘来说,
未分配的空间可以通过文件夹映射方式存在于已经分配的分区下。
同理,分配26个分区后,再插入U盘在“我的电脑”里是看不到U盘分区的,
因为没有盘符可用于分配。但我们可以进入磁盘管理,将U盘映射成文件夹,
就能访问其中内容了。

网友:
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它去了哪里

网友:
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搞那么多分区干哈子,现在不是流行一个硬盘一个区嘛。

网友:
可能楼主这是26个硬盘

网友A:
有人说不分区,实测不分区,文件太多,打开盘会变慢。

我有个800多G的固态硬盘,放入500G的歌曲,就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不分区,实测不分区,文件太多,打开盘会变慢。

我有个800多G的固态硬盘,放入500G的歌曲,就慢了。 ...

一个文件夹,文件多了,也会慢,如,放照片,1000张和10000张,慢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这个只是windows系统的,不能一概而论
linux就是sda,sdb开始的

网友:
A和B是软驱,上世纪电脑没硬盘(还没发明出来),装两个软驱交换数据

网友:
d(e),d(f),就这样一直下去。

网友B:
A盘3.5,B盘5.25寸的说法是错的。

准确的说AB盘随便哪个都可以3.5或者5.25,这个在bios设置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
这是windows系统的默认情况吧,其他平台应该没有这么个习惯

网友:
a盘b盘弄ramos的时候弄过

网友:
应该没影响

网友:
没人再关心这个了吧.

网友:
AB盘是软盘,现在已经淘汰了,不要说软盘了估计很多小朋友连光驱都没见过了

网友:
还真是个事,下一代操作系统估计会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以为会有C1 C2这样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盘3.5,B盘5.25寸的说法是错的。

准确的说AB盘随便哪个都可以3.5或者5.25,这个在bios设置里可以设置的。 ...

硬件上是软驱线位置决定,一根线能接两个软驱,距离远的是A,近的是B
进入cmos 可以交换软驱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