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瓷砖钻孔,捆绑起来种东西 可行吗?

楼主(2024-05-14):
想做个瓷砖池种东西,30X60这样。。  没钱买胶也没钱买夹子。。本来想买角码钻孔上螺丝的。

我想在瓷砖角上打孔然后用铜线扎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容易把瓷砖弄破碎。

买的瓷砖2元钱一片,不是玻化砖。

网友:
可以,我是用结构胶粘的

网友:
完全可以,不要小看国人种菜的决心和能力

网友:
哦,你是要钻孔绑呀?那当我没说。

网友A:
以其这样,不如去拿几块砖围围得了......................

网友:
大澡盆多少钱一个

网友:
“金缕玉衣”

网友:
感觉还是外加方料木框,用钉。。。这样中间不涨开?

网友:
怎么样,最终结实吗

网友:
钻孔后用304不锈钢丝捆绑不错,缝隙可以用白水泥涂抹,不要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其这样,不如去拿几块砖围围得了......................



网友B:
我家是用水泥+砖,外面贴瓷片,你这个单存用瓷片做花槽的话,强度不够,高度在20cm以下勉强能撑住,再多点泥就很容易爆

网友:
这种瓷砖强度不高

网友:
买个瓷砖专用钻头就行了,手电钻慢慢钻,不会破

网友:
勉强可以呀!!!

网友:
我可以提供砖头,瓷砖镀24K金服务

网友:
可以,泡沫箱子或装水果的框就不错

网友:
粘起来  内角再搞个补强  比钻孔好

网友:
结构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用水泥+砖,外面贴瓷片,你这个单存用瓷片做花槽的话,强度不够,高度在20cm以下勉强能撑住,再多点 ...

我看他们好像做60高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