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拜杰(Baijie)净水桶抽水器

楼主(2024-05-14):
单位调整办公室,调整后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不知什么电器宝贝,仔细一看是个抽水器,只看到变形拼音字体BAIJIE,百度了一下才知道是拜杰(Baijie)牌子。检查发现,按电源开关没动静,想着是长时间没用锂电没电了应该,看上边有安卓充电口,找了个安卓充电头一试,空空荡荡的,原来是插座被前主人给捅进去了,晃晃抽水器,里边呼乱响,说明插座还在里边。接下来就是连拆带修了,请看照片。

进水管和出水嘴都已经去掉了

看拼音是BAIJIE,变形字体,开始以为是百洁,百度后才知道是拜杰(Baijie)

顶部开关及参数说明

底部固定螺丝和进水管安装处

取下4颗螺丝取下就分离开来了,被捅掉的插座果然在里边

看样子没有损坏,只是原板焊接不牢靠

照下板子研究研究

DW01与8205

进水出水口

水泵和电池

电池只有牌子没有参数

进水出水口有两个密封胶圈,

密封圈靠压力密封

没找到充电芯片

拿回家修理时发现忘了拿底座,先用论坛神器充一下,以确定电池有没有故障

第二天底座重新焊接上去,焊功一般呀,T12尖头不吃锡不好,焊这个细活不好弄

关灯看一下充电灯

开灯看一下充电灯

充满灯灭

再仔细看一遍板子,研究一下充电原理。原来只靠DW01的保护电路进行停充,看DW01资料4.3V时3脚OC端低电位,8205管充电的那个管子截止,充电灯熄灭,倒是挺省事,就是对电池伤害很大。厂家只管能抽水,才不管电池耐不耐用,早坏用户早买新的,他们好再赚用户的钱。唉!现在的人啊,心里只有钱了。

装好测试,右下小红点就是充电灯

这个看得清

放净水桶上试试大小

还不错,尺寸正好

把进水管和出水嘴都装上。这下方便取水了,不用撂倒水桶倒水了

最后上两个DW01与8025组合图。充电原理就是电池电压不够时,DW01 OC3脚输出高电位,带动LED发光,电池充到保护电压时3脚OC输出低电位,LED失电熄灭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买个双泵的出水快,再增加1节电池会更耐用

网友:
自己动手,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双泵的出水快,再增加1节电池会更耐用

单泵的也不算慢

网友:
这玩意儿就临时用用还行

网友:
这个缩水也太厉害了,一般都有个8脚芯片的,省一点的都有个LTH7充电IC,一个控制电机的mos

网友:
这牌子应该叫白洁

网友:
这个电池不耐用

网友:
实践出真知,我都有买过啊,现在用的是双泵可以缩短接水弯腰的时间

网友:
修好不错,TYPE C的板子买一堆来备用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小口安卓的,很容易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应该叫白洁吧

你这白洁一点也不纯洁

网友:
楼主改个C口?顺便。

网友:
楼主心细,还给画了一个图

网友:
那是生霉了还是本身焊的垃圾哦

网友:
可以加个4056充放板保护电池。

网友:
这电路差了些,二极管降压充电,保护板过充保护停止。估计自放电不是很小。

网友:
这玩意就是充电口容易坏 我有个双泵的容易进水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后来是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