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闷罐小机箱养成记(乔思伯C2)

楼主(2024-05-14):
从海鲜市场收的一个三手乔思伯C2空机箱,到我这里是第四手了,被上一个卖家加工过,增加了通风孔,缓解了乔思伯闷罐小机箱的散热焦虑,我装入了一套替换下来的E3主机方案,具体配置如下:
CPU: E3 1230 V2
主板: 爱国嘉B75M
内存:2*8GB D3
硬盘: 120SSD+500机械
安装过程中发现这块B75M主板是乔思伯C2能安装的MATX主板的极限了,由于可丁可卯装进去,无法使用板载前置USB3的插槽,手里刚好有PCIE的USB扩展卡。
以上是养成记第一章,进入夏季了,后续继续更新第二章闷罐机散热篇

网友:
我也在用e3

网友A:
这款铝合金机箱太薄结构不太稳固,装上电源和机械硬盘共振严重,以前用过一段时间,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死机蓝屏,拆装几回都没解决问题,换了个大机箱就一切正常。

网友:
E3神教竟然还大有人在

网友:
手上有旧货还行,如果是新购 E3 1230 V2   性价比不行

网友:
独显配置用这个机箱实在勉强

网友:
还能再战五年.

网友:
c2还是太挤了,适合i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铝合金机箱太薄结构不太稳固,装上电源和机械硬盘共振严重,以前用过一段时间,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死机 ...

为了防共振,风扇固定机箱的孔位我都加了橡胶圈

楼主:
第二章散热篇,
1. 背部小格栅处增加了2个4cm的劲风小风扇辅助CPU侧吹风散热器的出风,略微缓解电源散热压力。
2. 底部的散热风扇从9cm更换为12cm利民C12C,后因此款风扇使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出现咯咯咯摩擦音,在防尘网的孔位增加橡胶垫,还是无法解决,随后更换成了ID-COOLING(酷凛)的AK-120-K PWM温控低躁风扇,问题解决。
3. 前面第一章中忘记说明,我的电源是用的是台达NX400(额定400W)电源,搭配的显卡是盈通游戏高手GTX650Ti,足够我窝在厅里打WOW了,哈哈哈。
4. 最后配上一张这个小主机搭配便携屏的图,进入夏季我会继续更新夏季这个闷罐主机散热和使用情况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箱一直吃灰

网友:
不太实用吧 要就很小做NAT  要就正常大小做台式电脑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机箱,电源位置设置不合理

网友:
我用这款机箱装了两台主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14.474b523cAaIoPM

网友:
这机箱在itx里体积算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