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台灯

楼主(2024-05-14):
最近的台灯,特点是分离式供电。
这玩意可以外接12V蓄电池。自己焊接个插头测试工作电流。

四挡亮度,最高亮度时,0.4A,最低亮度时0.04A
插上usb给手机充电,0.6A故原配12V1A 适配器。
正好上周五赶上刮风下雨停电,拆出的电动车电池,派上用场。停电时接12V电池。
灯头拉直,照明范围很大,整个房间照亮。
实测直流电源,6V到20V都可以照明使用。就是老式整流电源电流太小,有个最低档仅0.017A,亮度微弱。空载9V。最高档也就0.04A。
有个16V电源,空载21V,也能用。
笔记本电源从16V到20V都能用。
比内置电源的台灯好玩多了,停电时照明附加手机充电,就是电流小,usb 输出 5V1A。

网友A:
还是飞利浦的,进口的,羡慕啥人啊,这么高级,少说也要几百元吧

网友:
飞利浦的,可真好阿

楼主:
主要是找个5.5短线插头,焊接了红黑两只鳄鱼夹,能测电流,连接蓄电池。以及测试其它直流电源。玩法多样。
手里有一组电动车电池闲置,其中有一块不行了。其余3个还行,充满电,停电时派上用场。由此能长时间照明以及手机充电。
按测试数据,四挡亮度,最高亮度时,0.4A,最低亮度时0.04A插上usb给手机充电,0.6A故原配12V1A 适配器。
就算你不照明,只要接上输入输出,就能给手机充电,确实是方便。否则还得找个汽车点烟器usb适配器改造。

网友B:
没舍得爆个正面照,有穿雨衣

楼主:
由此不必充电台灯之流。内置锂电池时间久了衰退,自己动手拆开更换也麻烦,关键是内置电池容量尺寸都偏小。
改装面临电池体积的问题。其软包多见,采用引线出来接18650电池座,这是我的方案。好处是自用,更换电池方便。

闲置的电动车电池,现在电池不便宜,等明年行情拿这组电池尸首去以旧换新买新电池,现在车上的电池淘汰下退居二线使用。
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舍得爆个正面照,有穿雨衣

型号是66018,问度娘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飞利浦的,进口的,羡慕啥人啊,这么高级,少说也要几百元吧

都是国内产的。。

网友:
这款飞利浦台灯外型简洁挺好,不错。

网友:
多用途台灯一个

网友C:
是挺好玩,飞利浦也是中国制造,卖的是品牌。这个台灯外观太简约了,光照面积大失去了台灯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挺好玩,飞利浦也是中国制造,卖的是品牌。这个台灯外观太简约了,光照面积大失去了台灯的作用。 ...

停电时,我把灯拉长,放到墙边给整个房间照明。灯头照明区域是一个长条形。LED是
两排共24粒。
要是用LED充电灯泡之流,还得找个架子之类的挂起,才能给整个房间照明。麻烦。
总之进入雨季汛期,刮风树枝折断摇动等等导致配电网停电。家里做好停电应对总是必须的。
我是在此分享使用经验体会。台灯在停电时能外接电池使用,总的利用率高。
不然为了应对停电专门买个LED充电灯泡,利用率太低了,占地方。一年停电最多碰上一次。
各个单位应急保障物资里有充电照明灯,但是日常没人维护,等到使用时发现其电池长期存放废了。
这种浪费,家庭里也存在。
我日常骑电驴,闲置电池还每个月补充电,起码停电时手里有电池可用。

网友:
这个台灯没有内置锂电池么?

网友:
大概率是贴牌的,现在的飞利浦电器除了剃须刀、电动牙刷、理发器、电吹风、脱毛器、母婴护理之类的几个固有产品线还留着,大部分都卖了,都是贴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