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小扭矩无刷电批

楼主(2024-05-14):
咸鱼100运费到付收的,
扭矩0.1-1kgf.cm,不知道什么意思
最大扭矩正转也能用手捏住,反转捏不住
航空插头6P,但只用了正负两个
谁有好的方案改成无线的啊串几个航模电池怎么样

网友:
24V电批用锂电不是很大啊

网友:
扭矩这么小,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kgf.cm也是一种扭矩的单位,力X力臂

网友:
这个好像是流水线上用的?

网友:
目测电池不好放啊,用升压板放进去,电量也会很小

网友:
扭矩有点小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打螺丝的工具

网友:
特殊用途的

网友:
这个不是移动式的,主要用于固定工位螺丝拧紧,所以不需要电池

这个扭矩很小,应该是小螺丝固定

网友:
100还不包邮,楼主真不把钱当钱啊。

网友:
驱动板还挺复杂的

网友:
不值得这价格。
话说都不了解,不明白干啥的东西买来干嘛?

网友:
看电机那么多线,应该是无刷的,不过100还不包邮收这个也是醉了,改锂电得5-6串才行,这种电批力度不大,改锂电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是精密仪器电路板,有扭力要求的那种。
需要,你平时要用扭力计去校准。

网友:
估计是哪个流水线上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是流水线拧小螺丝的吧,无刷电机做工还不错。螺丝刀加电源这个价格有点小贵。固定场合用的,装电池不方便

网友:
这是个打螺丝的工具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