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八重洲VX-7R座充指示灯

楼主(2024-05-14):
原装的火牛坏了,就用12v 1a的充电器改了一个。

座充应该是充电亮红灯,充满亮绿灯。但是绿灯一直不亮,还以为绿灯坏了。
就把座充拆开用18650电池试了一下发光二极管,结果红灯闪一下就熄灭了,绿灯会一直亮,说明绿色发光二极管没有坏。
结果装回去充电的时候红色指示灯不会亮了,还能充电。
只好量了一下两端电压,原来红色发光二极管是1.5v的,绿色是12v。

哈哈,只好买了4mm 2v的红色二极管回来更换。更换流程简单拍了下。

万用表检查二极管

准备开拆

座充里面用升压板加装了c口充电

修理二极管引脚

焊盘掉了一部分刮开

上锡浆

定位焊接

装好测试ok

至此简单的维修结束

网友A:
绿色12V的电源吗?那这个座充也是12V啊

网友:
手台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12V的电源吗?那这个座充也是12V啊

电源输出是12v。觉得应该是8.4才对。

网友:
改了c口充电方便

网友:
照片好清晰

网友:
玩无线电的,大多喜欢摄影

网友:
哈哈,和我的思路一样,都用usb升压,但我只是不向外出的时候不带变压器。

网友B:
用18650电池4V左右直接测LED?不限流肯定就亮一下就g了。不是没有万用表,是懒得用吧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8650电池4V左右直接测LED?不限流肯定就亮一下就g了。不是没有万用表,是懒得用吧 ...

没想那么多,拿着电池盒就上了

网友:
改了C口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