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真的产能过剩了吗,21伏无刷电钻才42块钱

楼主(2024-05-14):
电动工具真的产能过剩了吗,21伏无刷电钻才42块钱
闲来无事,在并夕夕上看到的大一电池款的21伏无刷电钻,42元的43元,这还是没用任何券的价格

去年我还在52元买到的耐艾斯21V电钻高兴,现在都跌破40了,真的是产能过剩了

网友:
基本都是工业垃圾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种就是纯纯的工业垃圾,不建议入手,就算是玩玩也不建议

网友:
不低价卖钱,囤着厂里吃什么。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博世的小胖子还涨价了呢!

网友:
大多数是生产线剔除的次品,保本卖掉就算赚了,不然就只能论斤卖废品

网友:
降价肯定是降了的,尤其是二三线品牌

网友: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
大义接口 21V无刷 带冲击 裸机
37.XX包邮,到手以后发现当天价格改为35.XX
懒得退换货了
拆开看了,确实是铜线的电机
同心度也不错,公模机,家用还是很不错的
前两年买的无刷中国红,质量和做工也不错,但是威克士小脚接口通用性太差
而且不带冲击,这次搞了个带冲击的玩玩

网友:
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加之众多薅羊毛的都等着捡便宜,只能降质降价。最终导致垃圾遍地,越来越多的捡漏买家不断吐槽、投诉“不良”商家(厂家),劣币驱逐良币,恶性循环。不过既然都是白菜价了,只要不是期望值太高,随便买个玩玩也是可以的。我一向不喜欢16.8V的4串锂电池的电动工具(握持部位太粗、手感不好),但前几天还是买了一套该电压平台的所谓无刷小钢炮锂电钻,主要是搜遍全网也没有找到12V3串锂电池的(这跟先前买过的仿博世小钢侠和普通夹头款无刷锂电钻不一样,那些都是使用随处可见的B款12V电池包的)。一电一充总价50多元,就是想体验一下它的“全金属棘轮自锁夹头”,一直想买个这样的夹头,但发现单买都要小20元。
其实并不是国产货不行,非要想花50元买100元价值的商品,没有哪个商家(厂家)能满足要求。刚从国外回来,那边Made in China的家电及各类电子产品(包括很多纯国产品牌)占据相当比例。虽然有着一定的价格优势,但售价也并不是天壤之别,关键是质量及售后都是有保证的。而我在国内购买这类白菜价的寨货,从来没有过太高的预期,就是当玩具的,能用得住算是运气好;用不住的话,拆件或扔掉就是了。不过陆续入手一二十件了,也不是那么不堪,绝大多数都还在正常服役(被把玩)中。

网友:
优惠价 老套路  一分钱一分价  清库存保销量的伎俩

网友:
这种工具一般都是电池用不住,其他的质量没你想得那么不好。
我只分析有刷。
一、电机,
稍微有点心,不故意做差(我说的是不故意做差,不是降本,这东西降不了多少),低端用户使用基本和大品牌没有太多差别,每天1小时使用1年和3年差几倍,对于零星使用没有区别,寿命一样,都送你走。

电机,基本不存在铝线电机,因为纯铜电机是主要卖点,没这个都不好意思出门。除非垃圾到头的才会是铝线,550大功率铝线电机??这属于定制电机,没点实力的品牌还做不出这么垃圾的电机。

而电机制造我们全世界第一,基本是数量级的领先,集成度极高,规模化极大,电机要求产线很高端,基本不存在作坊产品,简单的说,作坊产品相当于高定,成本高得很,早就倒闭了。你能见到的电机,都是很牛逼的厂做出来的。

二、开关
开关这个好的和差的,我认为主要区别在于有没堵转保护,,其他的比如线性、手感,有差别也不大,价格优势在那,用户能接受,比如高低压保护、温控保护、电量显示,有没有对于低端影响不明显。,
而只要自己不去堵转电钻,就一个可控硅调速,寿命什么的也基本都差不多,没想象得那么差。
三、波箱
波箱分好几块说
1、波箱外壳,用尼龙和用塑料两种区别,即便是低端很多都是用的尼龙,塑料不耐摔,摔断的基本都是这种,不摔就完事。好的品牌用尼龙甚至金属,博世除外,GSR120就是塑料的,一摔就断。
2、齿轮,齿轮分材质和精度,,公模,粉末冶金,不会有人认为这么高批量的工厂做不好这两点吧,现在粉末冶金都烂大街了,想做得很差难度也是有的,因为做得差又得保证厂不倒,很不容易,是否走心就是看烧结后有没做抛光了,不做也就是噪音大点,可能阻力大点,寿命不影响,齿轮强度即便不够,那么大的齿轮箱,20N的扭力,不至于扛不住。对于低端,没有区别。
3、轴承和轴、这个才是波箱主要的区别,轴是车出来的,是否淬火,垃圾轴承太多,,降低价格能明显降低质量。直接影响精度和寿命。
4、夹头,这个差别其实很大,低端用户无所谓,就不多说了,自己换一个也不贵。

电池,这个才是最大得短板,博世12V3A电池基本200以上,懂的都懂,不懂我也很难解释清楚

综上,只要自己会搞个好电池,垃圾工具也没有那么垃圾,对于低频使用,影响不大,高频使用就难说了。

无刷坑深,基本难以说清楚,我就不说了。

网友:
博世小胖子路过

网友:
劳动节的时候用卷29买了16.8V的无刷电钻。到货后还返2元。那说理去?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这种便宜工具说实在的,也不是不能用,只是电池不扛造而已。也没想象中的那么不堪。满足一般的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用完扔了都没那么心疼!

网友:
消费档次还是得往高点调调,应该有点追求,别整天挖空脑袋找垃圾,关键是还觉得捡到宝了一样的沾沾自喜

网友:
有杂牌电钻推荐吗!一百左右的套装,一电一充一机一箱。质量还可以的小杂牌。有刷无刷不在意。家里四年前买的两百元套装的宁波得锐有刷,那个头很晃(也就工作十小时左右),前两天拆开保养,奶奶的最前部居然是弹夹,不是轴承,难怪这么显,铁珠都快脱夹掉出来了,间隙这么大不晃才怪呢。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em.4.728e523cOM0Ji6
就是个个品牌这个样子货,在宁波本地微信朋友圈买的,当时买的人还挺多的。因为此商家在本地论坛混,很多在平地论坛的坛友买了。现在看看这货真差,轴承也不舍得用。

网友:
买过一个,手感和大艺这种差别较大,宁买品牌二手的也不建议买杂牌的。另一个电钻外壳两年没用竟然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