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种三脚架设备,应该如何保护三脚架螺孔?真怕螺孔坏了导致设备没法用

楼主(2024-05-14):
每天拆装好多次,螺孔是不是很容易被搞坏?
怎样做可以频繁拆装,但是不会损伤三脚架螺孔呢?

网友:
使用快装板

网友A:
对 使用快装板
不过这个接口真没那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使用快装板
不过这个接口真没那么脆弱

一天拆装3、5次,还是容易坏的,特别在三脚架质量未必好的情况下

网友:
2楼说的对,使用快装板。

网友:
其实有没有必要太紧张,螺丝的材质都挺不错,拆卸时注意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只要你拧螺丝的时候,不拧别了,一般你相机坏了,这个还好着的。
实在你拆装频繁,确实如楼上说的,用快装板更方便。也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拧螺丝的时候,不拧别了,一般你相机坏了,这个还好着的。
实在你拆装频繁,确实如楼上说的,用快装 ...

拧多了,有时候角度可能不那么准,久了螺纹会有损耗,之后就固定不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