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漏电是啥情况?会把人电晕么:(

楼主(2024-05-14):
电动汽车电动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这个电是否与座舱严格隔离?

usb充电口,有个电容损坏,是否也会导致触电

网友:
电动汽车算高压电哦,一定要小心,,。。

网友A:
车壳等电位,不知道高压怎样进入车内的

网友B:
usb充电口,有个电容损坏,是否也会导致触电?

当然会的,每次充电时戴绝缘手套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充电口,有个电容损坏,是否也会导致触电?

当然会的,每次充电时戴绝缘手套是必须的。 ...

是不是有个y电容非常可怕

网友:
电动汽车是直流高压,一般不会同时接触到正负极,也没有接地,不会对地产生电压,所以很难触电

网友:
汽车上使用的充电器,输入电压不高吧,一般不会超过24V,不存在会电人的问题,也没有Y电容哦。

网友:
电动汽车是直流高压

网友:
电机直流交流都有,不同车型电压在200-800V之间,电池电压普遍在直流300V以上,非常危险。USB口零件损坏要及时修理或者拔除这个模块的线束,以免漏电(由于异常的电能消耗)或短路起火。

网友:
这车要是漏电的话,估计不会这么简单

网友C:
漏电可能性极小,车内用电设备基本都不高,哪来的高压电,直流电要触电就要正负一起摸,本来就没有高压电,更没可能还有裸露的正负极给你,跟风起哄之前,先自己过一下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壳等电位,不知道高压怎样进入车内的

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电池 充电模块 都可能 那边都是高压。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电池 充电模块 都可能 那边都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可能性极小,车内用电设备基本都不高,哪来的高压电,直流电要触电就要正负一起摸,本来就没有高压电, ...

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电池 充电模块 都可能 那边都是高压。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电池 充电模块 都可能 那边都是高压。

网友D:
电池始终有正负极,正常来说负极为地,整体车都是接地,所有的低压设备的低压电都是通过DC-DC降压,为了EMC达标,必然使用大量的XY电容,确实有机会触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始终有正负极,正常来说负极为地,整体车都是接地,所有的低压设备的低压电都是通过DC-DC降压,为了EMC ...

直流电要XY电容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电池 充电模块 都可能 那边都是高压。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

高压在车子底部,就算破皮也先和底壳短路,座舱你拉个高压线进去是做什么用?座舱都是降压到12V才输进来,降压模块故障的话首先是冒烟断开,你见过12v通了高压电车机还能正常用车还能正常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要XY电容做什么?

电池是直流,但是电机最终是交流啊,差模干扰始终存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在车子底部,就算破皮也先和底壳短路,座舱你拉个高压线进去是做什么用?座舱都是降压到12V才输进来 ...

座舱就在电池 电机 上面  ,下面全是高压线,除非全部是塑胶不导电,

网友:
等后续公布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电池 充电模块 都可能 那边都是高压。只有有地方破皮就就会漏电 电机   ...

供电组件过热导致线路故障,最后高电压窜入低电压组件,是否可能导致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