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让滴滴网约车按我指定路线进小区,到指定楼栋,指定单元门,如何操作

楼主(2024-05-1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滴滴打车,想让网约车按我指定路线进小区,到指定楼栋,指定单元门。在滴滴打车APP上,如何操作?

有一次,我在滴滴打车APP   打网约车,回小区,在小区门前路口和网约车司机 说,在此处转弯 ,结果网约车司机说,这是  一口价订单,不能随意更改路线

我一个人的时候打车 停车的位置离小区门远一点,还不要紧。

但 我带小孩的时候,遇到下雨了,我想让网约车按我指定路线进小区,到指定楼栋,指定单元门。免得小孩被雨淋湿了!
         每个小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小区指定 东门进网约车, 南门出网约车的话,

我在  滴滴打车APP上,如何操作?才能让网约车按我指定路线进小区(比如说东门进网约车),到指定楼栋,指定单元门。免得小孩被雨淋湿了!

还有在  手机支付宝  或   高德APP  上打网约车时,如何操作?才能让网约车按我指定路线进小区(比如说东门进网约车),到指定楼栋,指定单元门。免得小孩被雨淋湿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小区不一定让这类车进去的,虽然定位可以定到某楼栋的。
       用 如祺出行,目的地 可以修改一次。司机的确很反感 到最后才提出加路程,因为目的地差不多到时,系统已经派下一位乘客的单了。

网友:
有个奇葩的视频,你看过没有?客户要求送到二十几楼,直接打电话问客服,客服居然说必须送。司机说难道我把人扛上去吗?

网友:
正常滴滴和的士都不会进小区的,互相体谅下,钱不多,哪来的那么好的服务,想要服务好,就加钱打专车。

网友:
要求这样的 服务只能买车雇人开吗,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试试专车,应该可以。

网友:
我们这边大多数都不让进小区的,所以不清楚

网友:
一口价确实不好多提要求,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打车费和平台奖励。光看你打车费人家都不会愿意抢你这单

网友:
楼主想花1元钱得到2元钱的服务那是不可能的   120还能直接把你送到家里呢

网友:
私下加钱购买额外的优质服务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你还得指定楼层,得让司机上来接一下

网友:
加钱就行吧

网友:
打商务车吧还有免费的水

网友A:
很难 定位没那么精准

网友:
打专车啊,这么简单

网友:
申请领取家元自动清零

网友:
我网上点饭,刚始是送到附近,多点几次后就送到楼下了,你要在你想要的位置多下送,并要司机到了你要的位置才点到了,这样系统会记住你经常在那上车,后面不同司机,导航APP也会导航到你要的位置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难 定位没那么精准

准到饭每次都在大门口。连十米开外的后门都不会,

网友(2024-10-05):
很简单,和司机说明情况,加红包呗

否则,既要又要的事情,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