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直流936焊台

楼主(2024-05-14):
本电路存在容易被开关电源干扰,调节温度不灵敏,没有交流936稳定可靠,

网友A:
知道开关电源不属于直流吗?我还一直认为这两种是一样的

网友B:
开关电源不是直流吗  那算是什么电源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开关电源不属于直流吗?我还一直认为这两种是一样的

开关电源就是高频直流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是直流吗  那算是什么电源啊  ,。。。。。。

是直流。但lz的意思是交流电源不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流。但lz的意思是交流电源不受干扰

交流是50HZ干扰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是50HZ干扰小

直流电源的干扰大 是这意思吧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的干扰大 是这意思吧  学习了

是的

网友D:
直流版936可以接工具电池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版936可以接工具电池使用吧?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的干扰大 是这意思吧  学习了

不是直流电源的干扰大,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有开关管的高频开关干扰,如果接电池的直流哪来的干扰

网友:
开关电源还是稳定可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是直流吗  那算是什么电源啊  ,。。。。。。

不变方向就是直流,开关电源有脉动成分。电瓶才是完全意义的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变方向就是直流,开关电源有脉动成分。电瓶才是完全意义的直流。 ...

那直接接电瓶  好用不贵

网友:
感谢分享,手柄线有点奔放。

网友F:
电源纹波大造成的干扰?在控制板前端加滤波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纹波大造成的干扰?在控制板前端加滤波试试啊。

加了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