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份电视直播源m3u8文件,如何用盒子或者手机打开?

楼主(2024-05-14):
里边都是这种,每个频道对应类似语句如下(大部分是ipv6地址,我的网络环境都支持的:)

#EXTINF:-1 group-title="频道" tvg-logo="https://live.fanmingming.com/tv/CCTV1.png",CCTV-1 综合
http://[2409:8087:1a01:01::7005]:80/ottrrs.hl.chinamobile.com/PLTV/88888888/224/3221226559/index.m3u8

电脑里拖进media player classic,就是win自带那个,可以播放,换台:

如果用盒子手机等安卓设备,该如何导入?试过很多种播放器,都不行。按理说,m3u8是播放列表,播放器也带网络功能,应该可以认的。

网友:
楼主,知道使用方法了,方便分享下么?辛苦

网友:
楼主辛苦了,关注一下。看哪位老师能教一教…………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知道使用方法了,方便分享下么?辛苦

网友A:
百川、猪壳、diyp这些app可以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川、猪壳、diyp这些app可以播放

别说暗号啊,具体名称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暗号啊,具体名称是啥

DIYP影音,百川影音之类的,都可以自行添加

网友B:
这种电视源用TVbox这种软件就行,b站有很多教程

网友:
楼上说的对。tvbox就可以导入使用,可以搜索一些公众号很简单。

网友:
KODI就可以啊

网友C:
电脑上用KODI、PotPlayer等等。。

盒子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用KODI、PotPlayer等等。。

盒子上也可以。

电脑上问题不大。

安卓设备我试过kodi,不认m3u8格式,手动添加也无法看见。好像需要插件,稍后研究下。

potplayer没有安卓版本的。目前找到一款vlc media player,也是一款经典播放器的安卓版,能播放我列表里的Ipv4,无法播放ipv6。但是我手机明明已经在ipv6了。

楼主:
安卓设备我试过kodi,不认m3u8格式,手动添加也无法看见。好像需要插件,稍后研究下。
=
目前找到一款vlc media player,也是一款经典播放器的安卓版,能播放我列表里的Ipv4,无法播放ipv6。但是我手机明明已经在ipv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视源用TVbox这种软件就行,b站有很多教程

tvbox太乱了,到底那个地址是官方地址啊?好像在github是个开源项目组,网络上都是自己封装的ap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卓设备我试过kodi,不认m3u8格式,手动添加也无法看见。好像需要插件,稍后研究下。
=
目前找到一款vlc  ...

是的,要先装电视插件,然后在电视插件的设置里选择m3u8文件,之后近电视频道就可以了。
不过我找的IPV6的好像都不行,播放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要先装电视插件,然后在电视插件的设置里选择m3u8文件,之后近电视频道就可以了。
不过我找的IPV6 ...

是。在插件-pvr客户端-里找iptv simple这个插件,点击,再点击install,一般说法是在线安装很难成功,得去github下载zip文件,然后手动添加,但我刚好相反,在线成功,手动失败。

然后在iptv simple里点击配置,选择本地m3u,找到目录里的相应m3u或者m3u8,返回到电视页面,频道就出来了。盒子可以用遥控器上下键换台,手机则比较麻烦,得右滑弄出频道目录。

ipv6必须光猫,路由器都开启才可以。

网友E:
可以试试UC浏览器 别问我咋知道的 男人都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UC浏览器 别问我咋知道的 男人都看过的

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