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杂牌KA7500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调高电压就保护了

楼主(2024-05-14):
电路跟这个差不多,大致相同有一点区别,拆掉了R4,R8两只电阻,拆掉了D6,D7两只二极管,在两只二极管的负端焊盘接入17V辅助电源供电(因为电源正常工作时测得7500供电是17.2V的),拆掉了R19换成一只10K的电位器,断开了D10负极,试机最高可以调到20V,过一会就没输出了,拔掉电源再插还是一样,就开机量出一个瞬间电压就没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把d10去掉吧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完善的,该有的基本都有,所以这个牌子应该还是可以的,估计算不得杂牌。

右下方框内是超压保护电路,需要调高电压就得拆除,或把ZD1换更高稳压值的。

网友B:
我衡孚的350-24电源,改的Q5 检测脚就可以了。

网友C:
正规的开关电源是有过压保护电路,一般在正输出环路有一个稳压管串一个电阻后面要不直接进运放要不经过三极管反相进运放或者稳压控制环路.

楼主:
D10的负极我已经断开了,跟去掉一样的了,都是没接到电路里,现在是恢复原电路也工作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KA7500挂了,开机瞬间有个电压,然后就是间歇振荡,输出电压在4V多,应该是KA7500没工作。也不知道是不是给搞挂了,第一次出现调高电压保护,恢复原电路还能正常输出12V,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完善的,该有的基本都有,所以这个牌子应该还是可以的,估计算不得杂牌。

右下方框内是超 ...

实际电路没有右下角的哪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衡孚的350-24电源,改的Q5 检测脚就可以了。

我把D10断开,就相当于断开了保护电路,Q5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开关电源是有过压保护电路,一般在正输出环路有一个稳压管串一个电阻后面要不直接进运放要不经过三极 ...

这个没有,所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的负极我已经断开了,跟去掉一样的了,都是没接到电路里,现在是恢复原电路也工作不了了,不知道是不 ...

你保护已经去掉,应该不是保护了,是已经软击穿,可能功率管坏了,或功率管驱动电阻坏了

网友:
你先测一下C12(或者芯片12脚)看有没有十几伏的电压?有十几伏电压的话你就测一下14脚有没有5伏输出(芯片坏了,或者有与14脚相关元件短路了。);再就测一下Q1和Q2的GS电压有没有零点几伏?没有就是开关管击穿了。后级的整流管、Q3、Q4在关机的时候也应该测一下,看是否损坏短路。我往下调压的方案是把调压用的可调电阻应该接在R19和14脚之间,调流用的可调电阻也应该接在R31和14脚之间,是不去掉R19和R31的,往上调我没试过。希望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