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过轨道灯么?如何玩好轨道灯呢?

楼主(2024-05-14):
各位是怎么玩轨道灯的,

哪种轨道灯比较有可玩性呢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商用或者装饰照明,要是正常采光靠这玩意效果有点蛋疼

网友A:
家装现在不流行使用这种灯了。

网友:
这个当氛围灯用吧。不然有点鸡肋。

网友:
把自己吊上去,从客厅滑到卧房,松手就掉床上,被子一卷就睡着

网友:
就是移动照明,显得凌乱不堪,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装现在不流行使用这种灯了。

现在流行哪种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流行哪种灯?

我不是专业家装哈,如果是局部照明,建议使用筒灯,主灯使用薄型的吸顶灯。

网友(2024-11-23):
同问,最近家里装修

网友:
以前不懂,也买过几个轨道灯,灰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