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到手犯难

楼主(2024-05-14):
看来看去不知道改哪家的套件好了,市场上的改装套件五花八门,看的越多眼越花,最后彻底没辙了。赶快的朋友来交一下经验好吗?到底哪个套件简单实用?

网友A:
主流的就两种,要么蓝作坊,要么立硅码,蓝作坊要四代,立硅码要也要四代,蓝作坊比立硅码多了一个100W的电子放电仪,屏幕更大外其他都差不多!
不过我两个都有!

网友B:
改装的电源,还是要小心使用,不要给贵重的产品使用,不是很安全。

网友C:
直接改电位器调的,不改数控不行么

网友:
立硅码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电位器调的,不改数控不行么

电位器可不行, 电压漂移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就两种,要么蓝作坊,要么立硅码,蓝作坊要四代,立硅码要也要四代,蓝作坊比立硅码多了一个100W的电 ...

那位谁不是说兰租房的有很多问题吗?你改的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因为考虑到有60伏大电流和120伏能切换,嗯,但是据说改装难度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的电源,还是要小心使用,不要给贵重的产品使用,不是很安全。

没有,我就是买来瞎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电位器调的,不改数控不行么

那啥,看见别人都改受控了,自己有点心痒。手调的我也有。

网友:
我也在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谁不是说兰租房的有很多问题吗?你改的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因为考虑到有60伏大电流和120伏能切换, ...

蓝作坊最好用全新电源,省钱办法是买二手电源再在黄鱼上买全新控制板,有很多人改了立硅码后出新控制板的。
立硅码新旧电源改都没问题,因为不需要主控板。

改装难度总体来说立硅码简单,剪断几个角换一块控制板就好了,哪怕是120伏版本只要不是超过2000W长时间充电,不用拆变压器撬起中心接地加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全程不超过1小时,60伏版本更是不超过半小时。

但蓝作坊就有点难度了,不但要焊接贴片还要改几个地方,主控有潜在毛病还会引起奇怪问题。

我第一个电源就是蓝作坊,用的二手电源,开始有低压电流控制不准和时间一长就莫名其妙保护的,重新开又能工作的偶发毛病,而且用一段时间主变压器还吱吱作响。

又买了立硅码套件重新做了一个60伏版本,因为买的都是二手电源,没敢用第二个控制板,黄鱼上买了一块沉金版本全新控制板,换到蓝作坊电源里,顺便改了60/120伏双切版。

把蓝作坊版本主变压器拆下来放进小核桃肉罐子里做了个简易抽空罐子,倒入250毫升变压器绝缘漆用隔膜泵抽了10分钟,没气泡了捞出变压器沥干,绝缘漆重新装回小瓶子以后再用。

第三天装回变压器开机试机,重新校准一遍后测试,低压电流控制精准了,时不时保护的毛病没有了,切120伏带2000W灯管,半小时后变压器里吐出来好几坨没有完全干透的绝缘漆,变压器吱吱叫的毛病也消失了。

网友E:
立硅码的好用些,手上两台立硅码的2400,一台60V,一台120V,想改双切,怕不稳定麻烦,还是单独比较好,现在除了蓝作坊、立硅码外,还有一个桃园客的数控版也出来了,这个便宜,带2.4寸屏,套件才一百左右,也是在原机的主控板上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作坊最好用全新电源,省钱办法是买二手电源再在黄鱼上买全新控制板,有很多人改了立硅码后出新控制板的 ...

非常感谢你这么详细的解答!这样说来改南租房的关键就在于原机控制板的老化程度,这样我就可以想办法去淘一块全新的控制板,这个也有难度,以次充好的不占少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硅码的好用些,手上两台立硅码的2400,一台60V,一台120V,想改双切,怕不稳定麻烦,还是单独比较好,现 ...

非常感谢,我的最初想法和你一样,技术不行,太难的东西不敢搞。网上教程我也看了许多,什么时候有把握了再来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可不行, 电压漂移就惨了

是啊,电位器就是容易产生漂移,我现在用明纬改的那个,经常是每次开机电压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作坊最好用全新电源,省钱办法是买二手电源再在黄鱼上买全新控制板,有很多人改了立硅码后出新控制板的 ...

那个沉金板好像是黑网的机子才有,不知道这个黑网是什么意思?听说后面风扇的网罩是黑色的,就叫黑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这么详细的解答!这样说来改南租房的关键就在于原机控制板的老化程度,这样我就可以想办法去淘 ...

你可以先按照教程测试电源好坏,前期的改造准备教程都是一样的,按照前期准备测试一遍电源,尤其是断电后故障灯亮5秒以上这个,其他都通过这个不通过的话改蓝作坊后期会出一些奇怪问题,立硅码不影响。

立硅码教程
电源基本功能测试

网友:
立硅码的好改些,保护也不错

网友:
用立硅码的套件,改装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最初想法和你一样,技术不行,太难的东西不敢搞。网上教程我也看了许多,什么时候有把握了 ...

改立硅码的简单,尤其是改60V的,改动的东西少,改120V的稍微麻烦些,要拆的东西多一些,不过有大功率电烙铁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