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剪线电源改戴尔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4-05-14):
前两天捡到一个19.5v 180w的台达剪线电源,正好自己的戴尔G3 3590也是19.5v 130w,就买线准备自己改一下,结果发现戴尔的适配器是三线的 有一根绿色的ID线 用来识别功率的,倒也难不到我 加一个DS2501芯片就可以,还需要接一个电阻和稳压二极管,但是网上看了几个教程 对于电阻的参数都不一致,想问一下知道的老哥 电阻到底用多少欧姆的啊 还有稳压二极管的参数,另外二极管怎么接 分方向吗 有没有懂的老哥说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电阻和电源的功率有关系的,靠电阻来识别电源功率,不过具体的不知道是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和电源的功率有关系的,靠电阻来识别电源功率,不过具体的不知道是怎么计算 ...

识别功率的应该是那个芯片 电阻是保护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