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打JLC的沉金板:做个EMMC读取架

楼主(2024-05-14):
之前一直没有打过沉金板,这次做EMMC架子时提示有BGA让改为沉金板,就试了下,效果还可以

做了个四层板

尺寸不大
把元件装起来

把EMMC座装上,这个螺丝固定就好了

装上编程器试下

这个口是对应该24/25芯片直读的,做在这主要是为了读主板的BIOS,因为现在主板都有口了,做了华硕华擎MSI的,每个品牌又有两种接口
找了片华硕的H310M试下,完美读出

直接就好了,刷错BIOS后再也不用拆芯片了,也不用那万分难用的夹具了

这个座就是BIOS的编程座

25是自动识别的,你也可以手动选型号

8M的BIOS读取速度还可以吧

这个EMMC座要搭配编程器的ISP小板用,因为有加密

不过这个小板上我也做了个TF转接板,用读卡器也可以用的

感谢JLC
最后说下这个编程器我买了就用了一次读EMMC,就是因为那次比较重要才买的,平时都用不上,不过比那些土豪金好用多了。
不经常玩,只是能免费打板就做了些周边配件自己用。

楼主:
以前还做过这个板子,可以用,就是麻烦,每次读取要先拆EMMC,再植球,焊在这个板子,读写好后再拆了,植球,装回去。

网友A: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



你好,我是鸡毛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鸡毛大佬

鸡毛大佬,啥时候帮我打个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网友B:
看着设计都很复杂 大佬们手巧又厉害

网友:
可惜BGA探针太贵还不零售,不然我高低整一个烧录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毛大佬,啥时候帮我打个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画板是从先做元件封装,画原理图,再到板框,再画PCB的
你这个只有个外型尺寸。这个搞不了。
建议自己学下,真的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设计都很复杂 大佬们手巧又厉害

这个真的大佬看不上的,其实就是个转接板而已

楼主:
其实高速板子我也没有经验,只是做了数据线等长,CLK线屏蔽。别的什么匹配电阻什么的都没有搞

有真正的大佬可以出来指导下

网友:
大佬手艺不错!感觉很快就会被加精了

网友C:
鸡毛大佬是个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毛大佬是个高手,

大佬个鸡毛,简称鸡毛大佬

网友:
看起来厉害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鸡毛大佬

鸡毛大佬也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毛大佬也是大佬。

就是市场拔鸡毛的大佬吧
其实这就是个转接板,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处理好信号就好了
有空了找个EMMC上看能不能烧录先

网友:
近日我也弄一个沉金板,总体觉得很不错的。

网友E:
颜色真漂亮,话说现在还有限制吗,领券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颜色真漂亮,话说现在还有限制吗,领券行不行

我是直接用卷的,没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