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JBL Pulse音箱一代更换usb插座

楼主(2024-05-14):
地摊上看到一个USB充电口被大力顶坏的jbl pulse音箱,讲价20块钱拿下
网上找了几个维修教程,知道怎么拆了,就开始折腾
先撕开左右两侧圆片

都撕掉后会暴露螺丝,都拧开,然后内芯就能抽出来了
坏掉的USB口
刀片削平两个塑料焊点,风枪低温烤,然后撬开即可
底下还有胶,风枪加热一下可以抽出来更多,这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拆换USB接口了,换完再加热胶,推回去即可,换完大概这样,5脚立式卷边的
换完可以直接装回去,测试可以充电,充满试机OK,花里胡哨的,音质感觉凑合
我第一次折腾没经验,全给拆开了,顺便看看里面吧
电池4000mah,尺寸822199,搜了一下价格贼贵

网友:
20元这价钱值了

网友A:
看电池,不似山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不似山上的

感觉是正品,元件都是TI等知名大厂的,各个带缝隙的地方,都有黑粑粑胶密封

网友:
看内部PCB,JBL
从灯看,浓浓山寨风

网友B:
看不出是真货还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是真货还是假货

是真品,电源线有磁环,插座有打胶固定,需要密封的地方也有胶,几个主要ic也都是大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真品,电源线有磁环,插座有打胶固定,需要密封的地方也有胶,几个主要ic也都是大厂的 ...

绝对的正品!!!你看板上的用料就知道了。

网友:
看用料真多,应该是真品。

网友:
20这么容易就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