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辣条漏气了 还喷水

楼主(2024-05-14):
昨日发现小电驴后轮有点缺气,补气了今天还是漏了些。

下午用打气筒打得足了点,发现有很大的漏气声。 发现是辣条漏气了,抠一抠,水也喷出来了。 晚上再去看 还有气。

能否看得出没有使用过自补液???准备换轮胎,好怕轮毂被自补液腐蚀了导致漏气,又得再拆开装内胎。

网友A:
这胎磨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胎磨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了???



准备换了。我先看看有没自补液搞坏轮毂。

网友B:
一堆裂了,40多一条胎,还是换了的好
早几天首次自个换胎发现打过自补液的轮胎贼难拆,一字螺丝刀都没法撬

网友C:
换胎靠谱点,轮胎磨损比较严重了。如果有自补液要清理干净才行。换了胎最好不要加自补液。

网友:
这辣条不好吃啊

网友:
我们这样的垃圾佬真的影响社会进步,电器坏了,自己动手修修又能用了,轮胎破了,自己补补又能用了,不管什么东西,破了旧了,舍不得扔,能用就好,主打一个死扛

网友:
楼主,要响应国家号召,更新换代,增加消费

你这胎寿命到了,换吧

网友D:
喷水的应该是用过补胎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水的应该是用过补胎液

看着像雨天的脏水。 不知道自补液有没有臭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胎靠谱点,轮胎磨损比较严重了。如果有自补液要清理干净才行。换了胎最好不要加自补液。 ...

我就怕自补液腐蚀轮胎,之前换一个前轮的里面一塌糊涂,换好还是慢渗气,浪费20手工费。又拆开加内胎。

所以挺难办的,不知道是直接加内胎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裂了,40多一条胎,还是换了的好
早几天首次自个换胎发现打过自补液的轮胎贼难拆,一字螺丝刀都没法撬 ...

还是辣条好,这胎补了两三处辣条了。。以为没加过自补液。但里面喷水出来,,又不敢确定了。

准备换胎了,好怕轮毂腐蚀了漏气啊。。。要不直接加内胎。

网友:
还是有内胎的省事,真空胎轮圈麻烦多,没气了气筒也打不起来

网友:
这胎早该换了

网友:
轮胎都磨损到掉牙了,也该更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怕自补液腐蚀轮胎,之前换一个前轮的里面一塌糊涂,换好还是慢渗气,浪费20手工费。又拆开加内胎。

...

建议换换新真空胎并且不要加自补液,看你真空胎已经磨损严重,都老化开裂了,密密麻麻的小裂纹,加内胎并不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像雨天的脏水。 不知道自补液有没有臭味的?

雨水应该进不到胎里

网友:
你这个骑了多少公里了,轮胎这样了

网友:
垃圾佬都是物尽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换新真空胎并且不要加自补液,看你真空胎已经磨损严重,都老化开裂了,密密麻麻的小裂纹,加内胎并 ...

我是怕原来加过自补液导致轮毂漏气 被迫新胎也要加内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