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这个报错是啥意思呀?PC Device I/O Control Busy.Please click refresh

楼主(2024-05-14):
笔记本电脑用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转台式机后,联芸主控软件打开就报这个错误,读不到盘。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说是长忙,你这个盘工具识别到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是长忙,你这个盘工具识别到没啊?

没插硬盘就出现这个报错了,插了也读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插硬盘就出现这个报错了,插了也读不到

系统盘也是联运主控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也是联运主控的盘?

三星的nvme

网友:
最好上实物图

网友B:
换电脑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脑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在笔记本用一点问题没有,硬盘换到台式机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纯净版系统问题多,换了装机版的系统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