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固态硬盘是tlc还是qlc?怎么看?

楼主(2024-05-15):
怎么知道一个固态硬盘用的是什么存储颗粒

网友A:
真盘的话,应该是MLC

网友B:
写入15.6T,磨损11,理论寿命是171.6TBW,差不多1340PE,TLC和QLC应该都做不到。通电10000多小时,难道是多年前HP的拆机盘?

网友C:
原盘的话,大概率MLC,TLC起容量一般不带尾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盘的话,应该是MLC

怎么知道是否ml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15.6T,磨损11,理论寿命是171.6TBW,差不多1340PE,TLC和QLC应该都做不到。通电10000多小时,难道是 ...

二手盘,买来后用了半年,半年写入量大概800G

楼主:
如何看是否mlc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看是否mlc颗粒?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盘,买来后用了半年,半年写入量大概800G

按半年800G的写入量,还能用97.5年。按MTBF≥200万小时来算,还能用一百多年,只要主控不挂掉,妥妥的传家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mlc芯片?

以前的SATA固态比较实诚,可以用AIDA64看存储设备-ATA。

网友D:
给你个链接,是用aida64看得。https://zhuanlan.zhihu.com/p/567556266刚刚测了一下自己的杂牌ssd,居然不显示。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SATA固态比较实诚,可以用AIDA64看存储设备-ATA。

除了用AIDA64,还可以用别的软件查看颗粒类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SATA固态比较实诚,可以用AIDA64看存储设备-ATA。

这个颗粒类型是不是厂家写入的配置?有可能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链接,是用aida64看得。https://zhuanlan.zhihu.com/p/567556266刚刚测了一下自己的杂牌ssd,居然不 ...

为何没读到颗粒类型,用别的软件是否能读颗粒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盘的话,大概率MLC,TLC起容量一般不带尾数了

为何这么多人裁撤这个固态盘是mlc颗粒呢

aida ata查看,显示是T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这么多人裁撤这个固态盘是mlc颗粒呢

40nm的3D TLC因为格栅间距大,所以不容易写穿,据说寿命比十几纳米的平面MLC寿命还长。之前是据说,现在看到真盘的,果然,寿命不是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的3D TLC因为格栅间距大,所以不容易写穿,据说寿命比十几纳米的平面MLC寿命还长。之前是据说,现在 ...

tlc比mlc更耐用的说法出自哪里?这种说法是否有理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的3D TLC因为格栅间距大,所以不容易写穿,据说寿命比十几纳米的平面MLC寿命还长。之前是据说,现在 ...

cdi显示的健康状态有多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