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罗技G102鼠标的问题

楼主(2024-05-15):
我的鼠标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平时双击打开文件的,现在左键按一下就打开文件了,长按左键拖动也会打开文件,也进入G HUB设置过没用,像发神经了一样时好时坏,网上有人说对着缝隙吹气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过一会好像又不太好了

网友A:
找个鼠标测试软件检测一下,可能是微动挂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鼠标测试软件检测一下,可能是微动挂了...

刚才通过网页测试工具测试过,按键好像没问题,但是就是不太正常的样子。

网友:
这是双击了吧,换微动就好了

网友B:
更换微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微动试试

不会换呀!不知道换哪种微动开关

网友:
换欧姆龙D2FC-F-7N微动,10M/20M(使用次数,寿命)都可以,如果害怕焊接能力不够,也可以用WD40在左键微动缝隙喷进去,除锈。以上都要拆开鼠标。

网友:
g102有5个微动,没买新微动的情况下,我一般会把滚轮下那个和左键互换,用那个键的人太少了。

网友:
微动双击了,换个微动就好了,这种鼠标的寿命一般是和微动和编码器绑定在一起的,会动手的自己换,不会的找朋友换。实在换不了的就是阶段性的报废小咸鱼出了再买新的

网友:
换微动,不行的话,看看主板上能不能加装10微法的电容。

网友:
鼠标测试软件,估计是触点氧化,虚连造成连击

网友:
这就是单击变双击的问题,换新微动或者旧微动拆开WD40伺候

网友:
一个微动开关的问题说得这么玄乎。

买几个好一点的,都换了,又能用好几年。

罗技中高端也就是3,5系,一般家用,办公3~5年是没事的。

网友:
双击了,要换微动

网友:
微动开关坏了,罗技鼠标就这样,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换呀!不知道换哪种微动开关

不会?那一切都是空谈,给你新微动也没用,重新买鼠标吧。

网友:
换个微动开关就行了!!!

网友:
明显就是微动坏了

网友:
正常换微动就行,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加热插拔座,以后换微动就简单了。我就把我自己的G102给改了。

网友:
定义一下左右互换在测试
我这个102也是久了双击,搞开,懒得换撬开微动纸条打磨,又是好汉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