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的pwm电脑散热风扇,可以用5V供电并且仍能pwm调速吗?

楼主(2024-05-15):
12V的pwm电脑散热风扇,可以用5V供电并且仍能pwm调速吗?

网友:
5V启动不了 我试过 9V可以启动 pwm调速板3、4块钱包邮 可以买个给机箱风扇调速

网友:
5V电压低了

网友:
估计不行,电压低了

网友:
具体要看风扇的启动电压,如果高于5v,那么占空比100也转不起来。一般风扇的规格说明上会标注启动电压,查一下就行。

网友:
应该额定电压太低不能成功

网友:
看能不能启动先,我有几个九州风神的机箱风扇是用手机充电头带可以转,再用调速器后转速过低会抖动有噪音
尽量用回12V供电,经调速器后转速还是可以调的很低的,或者直接5V能转就行,这时候转速很低很静音了

网友:
12V风扇用5V供电,如果风扇能够启动,其速度已经很低了,而且没多少风力了,还调速干什么那。

网友:
5V太低了启动不了的

网友:
都PWM了你搞个升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