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电脑中的奇怪病毒

楼主(2024-05-15):
中了个奇怪的病毒,也不搞破坏,杀毒软件查不出来,就是有点烦,求个病毒名,或者怎么杀掉,

网友:
PE里杀不了?

网友:
每次发作是不同的名字?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病毒有没有进程,有,就右键点击,选所在的文件夹,然后找到删除。
进PE删除,或者进PE用杀毒软件。

网友:
可能是个宏病毒的启动文件,杀掉后又改个名字重新出现,要进注册表找出来,让它不能启动后再找出来删掉,但如果还有隐藏的本体,可能再次打开office又会启动。

网友:
多换几个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先升级windows补丁,更新至最新,然后再装360安全卫士扫描

网友:
这进程名字看着就不正经

网友:
这十年来,感觉没有推出杀毒软件。

网友:
多换几种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病毒,是流氓垃圾软件。安全模式启动,把所有启动项里不认识的相关启动内容删掉。再搞个腾讯电脑管家,清理下垃圾和启动项,基本就能解决了。

网友:
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我都是重装系统搞定。装完系统后做个本机镜像,下次出问题就恢复一下。

网友:
要么重装,要么装360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重装系统看看,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火绒和360杀毒都装上试试

网友:
直接格盘重装,不然用的不放心

网友:
先用360查杀  它会识别并进PE强力扫除流氓软件

网友:
多换几个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杀毒的前提是不要让病毒先获得控制权,所以杀毒要进PE再杀。

网友:
搜索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