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灯,是否有支持设置作用时间的款式?

楼主(2024-05-15):
不要每次都亮,只在网上10点之后才会触发,
有这样的人体感应灯么?

网友A:
人体感应灯一般都带光敏电阻,白天有光照时不亮,晚上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感应灯一般都带光敏电阻,白天有光照时不亮,晚上亮。

晚上10点之前暗的也不要亮,只有10点之后亮,是否有人体感应灯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一般都不会做这个功能。目前的人体感应是非智能的,你这个需要很小众,开发这个功能的意愿不大,要么你自己魔改。。。。。。

网友:
电池款的估计没人做,插电的有可能

网友:
一般不行。建议配合定时插座使用。如果是电池款,那估计得外接定时电路。

网友:
把感应灯插在定时插座上

网友: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感应灯都不具备这个功能。可以像楼上说的,加一个定时开关来解决。或者使用具有IOT智能控制功能的灯具。

网友:
这个要加单片机,普通廉价的感应灯可不具备。

网友:
需要联网的单片机可以

网友:
建议配合定时插座使用。价格不贵

网友:
改用mppt太阳能控制器可以控制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定时开关给感应开关,

网友:
是的,这要加个定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定时开关给感应开关,

浪费的电 还不如让灯亮。浪费的电 还不如让灯亮。浪费的电 还不如让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定时开关给感应开关,

用哪种定时开关呢?米家控制继电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种定时开关呢?米家控制继电器么

公牛的那种,可以设置多种模式

网友:
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定时开关给感应开关,

时间误差会累积,还要有校正功能

网友:
有光敏够用了吧?白天很暗也需要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