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手机充电最好还是用5V/1A的充电器,睡前充1晚,67W快充伤手机电池

楼主(2024-05-1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最近听有人说, 手机充电最好还是用5V/1A的充电器,现在功率越大的手机充电器对手机电池伤害越大(例67W快充及超过67W的快充),晚上睡觉前用5V/1A的充电器充一晚上。

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就把以前   5V/1A的 手机 充电器找出来,以后 还是晚上睡觉前充电,不用67W快充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有人说,
充电越快,电池寿命越短    快充伤电池    低电流充电最好
以前苹果电池经用,你当真是苹果电池好,当年苹果只有祖传 5V1A,快速充电会加剧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速度,这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的某些部件过早老化或损坏。虽然快速充电可以节省时间,但频繁使用可能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缓慢充电对电池的影响较小。它允许电池在更自然、更稳定的速度下完成充电过程,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此外,慢充还可以帮助平衡电池中的电解质,防止电池出现明显的容量损失。慢充可以尽可能延长手机电池寿命

合理使用快充,
快充不可避免 也可以避免。急需的时候用快充,日常 和 睡觉时候用慢充。总是每天晚上充电一夜上,睡前开始充电,上班前停止充电,

网友:
快充本来就耗电池厉害。

网友:
这还用说吗。道理很明显的嘛。不过反正现在手机也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基本用个2、3年就换了,有钱人也无所谓了,谁在乎电池寿命

网友:
快充,系统也会在夜间减小充电电流,养护电池

网友:
要便捷用快充,要稳定用慢充。消费品不值得动脑子,搞不好电池没坏手机就坏了

网友:
理论上小电流充电是最稳妥的。

网友:
根据现在换手机的速度,电池寿命能撑2年就足够了

网友:
过虑,容易老............................

网友:
反正我的realme GT NEO是一直用慢充,基本都是电量剩20%左右才充电,手机自带的65W快充头从没用过,用了快3年了,电池感觉还是比较耐用。

网友:
大电流充放电确实会对电池寿命有比较大的影响。同样的两部手机,一个经常使用快充充电,电池用了不到半年就损耗到85%了,另一部只用慢充,1年多了电池损耗到94%

网友:
两三年一换,电池不行了正好有换机的理由

网友:
我的手机2019.6买的,期间自己换了电池,已经用了5年了。

网友:
没有说错的。但5W有点极端了。20W还是挺好的。温度不高都行

网友:
不急的话就慢充,大电流容易造成大颗粒结晶,刺破隔膜。

网友: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不过,这里深层次的思考是如何对待新技术的问题。
比如以前都是手洗衣服,洗得干净,对衣服损害还小,现在有洗衣机了,你用还是不用?
以前的衣服大部分是穿坏了还要打补丁的,现在有多少衣服是因为穿坏而淘汰的?

所以,个人感觉,紧跟时代,不必纠结,随心就好!

网友:
快充比慢充伤电池这是肯定的,如果你每天夜间有足够的时间充电,慢充一定是最佳选择,在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充电的时候,快充更能应急

网友:
我三年前的870经常用快充,现在电池健康度71%,低于60就换电池

网友:
不管咋用2年以后电池肯定衰竭,到时候换呗,不值得折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