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始办法维修海尔水晶XQG80-BD1626洗衣机抖动

楼主(2024-05-15):
海尔水晶XQG80-BD1626洗衣机脱水抖动、异响,更换减震器未能解决,应该是轴承损坏。这款洗衣机轴承与滚筒法兰盘连接,水垢早已堵死,太南拆,加之已使用10年了,维修意义不太大。使用原始方法解决抖动 乱跑问题,效果明显,声音也小了

网友A:
以前松下洗衣机用来15年

网友B:
这大屏,放当年也是高端货,不便宜。

网友C:
原始方法稳如泰山啊!

网友D:
垫脚垫修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屏,放当年也是高端货,不便宜。

是的,14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松下洗衣机用来15年

松下的也有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脚垫修好的吗?

不是,换了减震,洗衣机盖上放了4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始方法稳如泰山啊!

笨方法,只能治标

网友:
轴承坏脱水噪音像✈起飞

震动应该还是挂簧、减震杆问题居多。
现在配件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