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第二版的电池双电源

楼主(2024-05-15):
第一版主要问题是,在不同负载下输出电压变化较大,也就是说内阻大,只有过流指示功能

虽说也不影响使用,但是还是要完善的好

电源开关关闭

电源开关打开,两路指示灯亮,但是这个搞错了,按理说是过流才亮,现在
是没过流时才亮,就当正常指示灯吧

负输出电压,空载8.26v现在是1k负载

300欧姆负载,约28ma电流,过流值设置是大约35ma

25欧姆负载,当前电流为40ma,负电压输出侧的指示灯熄灭,输出电流
被限制在40ma左右

正输出空载电压

负载25欧姆,输出1伏。正向电压指示灯熄灭,电流也是40ma

但是也还是有些问题,就不在此说了,基本算是符合预期

网友:
第一版链接在哪里

楼主:
哈哈,看不懂说明和你没关系

网友:
和我也没关系.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楼主:
哈哈,看来话题起的有点沉重了

网友:
看来也和我没关系

网友A:
看来也和我没关系
UPS不像UPS
防倒灌不像防倒灌
电池独立并联也不像
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也和我没关系
UPS不像UPS
防倒灌不像防倒灌

哈哈,这是御用设备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绿皮松下真养眼

网友:
居然有贴片元件

差评

网友:
期待第二版的正式版本早日问世

网友B:
太不严谨了, 称为第 0.2版 或者0.02版 比较合适

搞过软件的都懂

网友C:
咋不弄四个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不严谨了, 称为第 0.2版 或者0.02版 比较合适

搞过软件的都懂

哈哈,步子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不弄四个一样的呢

什么四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