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鱼缸增氧泵简单拆解原来是内部皮碗老化裂了换了一副就好

楼主(2024-05-15):
鱼缸增氧泵简单拆解原来是内部皮碗老化裂了换了一副就好

朋友的,说让我帮看下,一拆结果是皮碗老化裂了,淘宝买了两对,直接换掉后就好了,只是一边出气还是没另一边多。怀疑是老化就不折腾了。

网友A:
两边皮碗大小不是对称的吗

网友:
好的胶较耐用

网友:
易损件,还好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皮碗大小不是对称的吗

是的,怀疑是两个夹缝的胶老化有漏气

网友:
这个设计简单耐用,除了皮碗,大概没有别的易损件了吧。

网友B:
这种声音比较小,刚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
真想不到还有配件可买,可见这货出货量不小。

网友:
这种设计,皮碗是耗材,除了皮碗,其它的都贼耐用啊,用个二十年没问题。

其实厂家应该跟UPS大厂学,大厂的UPS也知道铅酸电池3年就挂了,设计的都很合理,不用全部拆开就能更换铅酸电池,这种增氧泵,也应该使用这种设计,便于更换皮碗。

另外,我个人觉得,皮碗的材质应该要好一些,除了耐用部分,就是有没有杂味,人有时候闻那种杂牌塑料,都有一股味,何况这个是给鱼用的,鱼又不会说话。

网友:
双皮碗的振动应该小点

网友:
消耗品消耗品,用坏就换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声音比较小,刚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声音小吗,我那个用了几次就不用了,扔了,嗡嗡那种低频噪音,我现在主要就用三合一泵,买的最小功率2.5的,增氧功能总因为长绿苔被堵,现在全靠流水增氧,懒得洗

网友:
是不是尺寸有偏差,漏气了?

网友:
真是万能的X宝,什么都能找到。

网友:
两边出气不一,是新换的皮碗和旧的柔顺度容量很难一样

网友:
进气口在哪里?

楼主:
两个皮碗中间的塑件上有个洞,负责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小吗,我那个用了几次就不用了,扔了,嗡嗡那种低频噪音,我现在主要就用三合一泵,买的最小功率2.5 ...

比隔膜泵那种气泵声音小一些,至少我的鱼缸在阳台听不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小吗,我那个用了几次就不用了,扔了,嗡嗡那种低频噪音,我现在主要就用三合一泵,买的最小功率2.5 ...

我家那个是25W的,气泵底下垫了一块2cm厚的珍珠棉块,声音就很小了,不然就有震动的噪音

网友:
很多压力不是很大的气泵都是这种机构,气垫床泵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