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C盘损坏

楼主(2024-05-15):
电脑硬盘C盘系统启动不了,进PE显示损坏,怎么样可以修复启动吗?

网友:
将C盘删除再格式化,看行不行。

网友:
chkdsk

scandisk

https://www.disktool.cn/content-center/command-prompt-check-disk-6540.html

网友:
先迁移整个硬盘的有用资料;
再全盘格式化试试;还报错就尝试用Victoria、DiskGenius软件修复

网友:
就是这个软件修复,右键,

网友:
按3楼说的办法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A:
别修复了,赶快再搞个硬盘把数据先备份出来
数据有时候比硬盘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修复了,赶快再搞个硬盘把数据先备份出来
数据有时候比硬盘贵啊

这个很有必要

网友:
这坛子少见的每次都能说对的人

网友:
2楼才是正解,chkdsk /f不会导致不应发生的数据损坏,且修对路了它最快。如果盘走不完chkdsk了,那么也坚持不到你把数据导出去,如果你要说把数据导出这个思路,应该马上断电,送开盘维修

网友:
先抢救数据 再低格 如果报错 基本上废了

网友:
scandisk是win98时代的吧

网友B:
进C盘文档目录,把里面的文件复制到移动硬盘,再看看桌面有没有重要的文件也一起复制到移动硬盘,然后把C盘删除,重新创建新分区,最后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修复了,赶快再搞个硬盘把数据先备份出来
数据有时候比硬盘贵啊

硬盘问题,C盘不显示,大文件数据导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C盘文档目录,把里面的文件复制到移动硬盘,再看看桌面有没有重要的文件也一起复制到移动硬盘,然后把C盘 ...

硬盘问题了,C盘都打不开了

网友:
尝试修复下,不然就只能放弃数据了

网友:
用DG试着查找打开分区,若能看到数据直接备份;看不到数据的话选择备份分区到镜像文件,然后把镜像文件恢复到一个闲置机械硬盘,再用DG从中恢复数据。

网友:
拷数据 低格 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