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理发器,本想换个电池,没想到拆开装不上了

楼主(2024-05-15):
一个老旧的电动理发器,用了几年电池明显不行了,于是计划拆开换个电池试试

顶端盖子是压上去的,撬开的一瞬间就弹开了,以至于没能看清里面最初是什么样的安装状态

机身里面很简单

两节镍铬电池串联,容量实在是不大

简易开关直接做在电路板上

外接变压器输入,“充电电路”极度简单

原来的充电器也找不到了,可能是那种最简单的直流电源
换了个usb插口,准备改成插电使用

拆完全套的样子

安装回去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因为没看到之前的样子,所以只能摸索

按照最可能的方案安装回去,但是外盖无法固定,手一松就全都掉了,想了半天也没办法装回去
只好扔掉了

网友A:
建议取消楼主帮帮团资格,这个都装不上

网友:
先卡下面 再卡上面

网友:
建议取消楼主帮帮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消楼主帮帮团资格,这个都装不上

人奷说得对,附议

网友:
东西不喳地,呵呵

网友:
这个电池确实太小了

网友:
这东西档次较低

网友:
电池不行,的换

网友:
论坛有很多类似的拆件图,不过及时换新更爽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东西也不贵.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电池有点儿不大啊,怎么的也得是5号那么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消楼主帮帮团资格,这个都装不上

附议。。。。。。

网友:
在这儿居然说拆了装不回去,这。。。

网友:
直接上新的

网友:
弹簧中间应该能卡到一个位置,这个卡的地方受力大,容易坏

网友:
嗯,建议取消建议取消

网友:
建议取消楼主帮帮团资格,自己拆了都装不上。

网友:
这个外挂18650电池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