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大神有老站大众can的附件或者指明下代码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2024-05-15):
想模拟下大众185主机can模拟器,但是复制代码编译不通过,老站的附件又不能下,请有附件的大神给发一份或者帮忙看下代码哪里不对,编译不能通过,应该是这几句

    loadbuf=loadbuf[j]; //添反码
    loadbuf++;
    loadbuf&=0x01;
   }
   j++;

原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4190

网友:
老站的附件可以下载啊,就是要M币

网友A:
这不就是我写的程序么,因为论坛的原因,贴在网页上的代码带有中括号的会自动消失.所以就错了.
有m币的话你可以直接下载附件.,工程包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我写的程序么,因为论坛的原因,贴在网页上的代码带有中括号的会自动消失.所以就错了.
有m币的话你可 ...

大佬出现,膜拜下!是的,就是您写的帖子,几乎每个楼层都刷了,也看到您说过是丢了中括号,也有群友说丢失中括号的是i++和j++,但是没找到在哪。麻烦您指导下或者给个附件,老站确实M币不够

网友:
loadbuf=loadbuf[j]看上去感觉有问题,loadbuf[j]说明loadbuf是一个数组,loadbuf自身是一个指向数组起始位置的指针,loadbuf=loadbuf[j]就是把loadbuf数组里面下标为j的元素赋值给loadbuf这个指针本身,感觉有问题

网友B:
我来借花献佛!  我那时候也问了为啥出错 有人说括号被吃了  我就下载了附件
以下是当时我根据 @decai  大佬的代码改的 用定时器0来发码 1T单片机都可以用 换单片机不用调整延时时间
测试过12mhz 也能用 但是后来还是改成24mhz了
单片机下载时候一定要设置为24mhz 不然
#define k500 0xd0
#define k125 0x40
#define k100 0x10

这里计时数据要改成对应主频的计时时间

sbit KEY1=P3^3;

sbit can_l=P5^5;        // 测试主板
根据自己的 单片机改 这两个端口
要发送开机码 需要把KEY1 拉低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k500 0xd0
#define k125 0x40
#define k100 0x10

uint code cancode[][4][7]=
{

//数据代表意思依次为
        //贞id,数据字节数,4个数据不满4个补0,crc校验,can速度
        //暂时只做了最长4个数据的,crc只是看的,实际发送的值是程序自动计算的,
        //can的速度暂时只支持100k,125k,500k,
        { //5gg 035 185 高尔夫7 //500k
                {0x5f0,4,0xe4,0xff,0x00,0x00,500},//开灯
                {0x5f0,4,0x00,0x00,0x00,0x00},//关灯
                {0x3c0,4,0xa0,0xa0,0x03,0x00},//ACC_ON
                {0x3c0,4,0x00,0x00,0x00,0x00},//ACC_OFF
        },

        { //34d 035 185 //500k
                {0x470,4,0x00,0x00,0x47,0x00,500},//开灯
                {0x470,4,0x00,0x00,0x00,0x00},//关灯
                {0x570,4,0x03,0x00,0x00,0x00},//ACC_ON
                {0x570,4,0x00,0x00,0x00,0x00}//ACC_OFF
        },
        { //rcd300+//100k
                {0x635,4,0x60,0x60,0x00,0x00,100},//开灯
                {0x635,4,0x00,0x00,0x00,0x00},//关灯
                {0x271,4,0x87,0x00,0x00,0x00},//ACC_ON
                {0x271,4,0x00,0x00,0x00,0x00}//ACC_OFF
        },
};

void Timer0Init(bit dat)                //定时器工作于计时模式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if(dat)                                //定时模式
        {
                EA=1;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值                //1毫秒@24.000MHz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定时器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lse                        //计时模式
        {
                EA=0;
                TL0 = 0xd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0;                //定时器中断
                TR0 = 0;                //定时器计时
        }
}

sbit KEY1=P3^3;
sbit Test=P5^4;
sbit can_l=P5^5;        // 测试主板

void out_candat(uchar dat,uchar id)
{
        uint temp,temp1;
        uchar i=0,j,k;
        char idata  loadbuf[90];
        temp=cancode[dat][id][0] << 5;

        loadbuf[i++]=0;
        for(j=11;j;j--)
        {
                if(temp & 0x8000)        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temp <<= 1;
        }
        loadbuf[i++]=0;                //非远程请求
        loadbuf[i++]=0;                //非扩展帧
        loadbuf[i++]=0;                //保留位
        temp = cancode[dat][id][1] << 4;
        for(j=4;j;j--)
        {
                if(temp & 0x80)        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temp <<= 1;
        }
        temp1 = cancode[dat][id][1];
        for(j=0;j<temp1;j++)
        {
                temp = cancode[dat][id][2+j];
                for(k=0;k<8;k++)
                {
                        if(temp&0x80)         loadbuf[i++] = 1;
                        else                         loadbuf[i++] = 0;
                        temp <<= 1;
                }
        }

        temp=0;
        j=0;
        while(j<i)
        {
                temp1=((uint)(loadbuf[j++]))<<14;
                temp=temp1^temp;
                temp<<=1;
                if(temp&0x8000)temp^=0x4599;
        }
        temp&=0x7fff;
        temp<<=1;
        for(j=15;j;j--)//crc
        {
                if(temp&0x8000)        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temp<<=1;
        }
        loadbuf[i++]=1;
        loadbuf[i++]=0;
        loadbuf[i++]=1;
        j=79;
        for(;i;) loadbuf[j--]=loadbuf[--i];

        i=loadbuf[0]=0;
        temp=1;
        for(j+=2;j<80;)                 //重新左对齐,并逢5添码
        {
                if(loadbuf[i]==loadbuf[j])
                {
                        loadbuf[++i]=loadbuf[j];
                        temp++;
                        if(temp>=5)
                        {
                                temp=1;
                                i++;
                                loadbuf[i]=loadbuf[j];        //添反码
                                loadbuf[i]++;
                                loadbuf[i]&=0x01;
                        }
                        j++;
                }
                else
                {
                        loadbuf[++i]=loadbuf[j++];
                        temp=1;
                }
        }
        for(j=7;j;j--)
        loadbuf[i++]=0x01;        //大众主机无 接收应答  所以不发送等待应答 直接默认已经有其他从机应答
//        loadbuf[i++]=0x00;  //大众主机无 接收应答  所以不发送等待应答 直接默认已经有其他从机应答

        if                (temp=cancode[dat][0][6] == 500)temp = k500;
        else if        (temp=cancode[dat][0][6] == 125)temp = k125;
        else if        (temp=cancode[dat][0][6] == 100)temp = k100;        //速度判断

        TL0 = temp;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for(j=0;j<i;j++)        //发送数据
        {
                while(!TF0);
                TF0=0;
                can_l=loadbuf[j];
                TL0 = temp;                //设置定时初值
        }
        TR0 = 0;
}

uint  sys_time=0;
uchar key_time=0;
uchar key_f=0;

void Delay5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56;
        j = 2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uchar anjian()
{
        static uchar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                //按键松开标志有效 且有按键按下
        {
                key_f = 1;        //按键按下开始计时

                if(key_time>=20)//如果按下时间达到超过20ms
                {
                        key_f = 0;        //停止计时
                        if(KEY1)                {key_up=0;key_time=0;return 1;}//如果按键还处于按下状态 计时清零  记录按下状态 返回按键值 按下按键返回一次该按键号 不松手不会再次返回按键号

                }
        }
        else if(!key_up&&KEY1)        {key_time=0; return 2;}  //此处用于检测按键被持续按下状态 一直按下 则一直返回 这里用于检测机器开机状态
        else if(KEY1==0)                                                                //如果按键松开
        {
                key_up=1;                                                                         //按键松开标志置位
                key_f=0;
                key_time=0;
        }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
{
        uchar key;
        uchar k = 0;
        uchar k1 = 60;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Timer0Init(1);
        sys_time=450;
        while(1)
        {
                key=anjian();
                if(key==0)        //检测线被拉低 发送acc 和 开灯模式
                {

                        if(k1<50)                        //每隔500ms 发送50次
                        {
                                Test = !Test;

                                Timer0Init(0);                //定时器计时模式

                                out_candat(0,0);        //开灯
                                Delay5ms();
                                out_candat(0,2);        //开ACC_ON

                                Timer0Init(1);                //定时器定时模式

                                k1++;
                        }

                        if(sys_time>=500)
                        {
                                sys_time=0;
                                k1=0;
                        }
                        k=0;
                }

                if(key==2)
                {
                        if(k < 30)        // 检测线拉高后 发送30次关机关灯 后静默 有的机器可以立马处于低功耗模式  有的机器需要十分钟左右进入低功耗模式
                        {
                                Test = !Test;

                                Timer0Init(0);

                                out_candat(0,3);        //关机
                                Delay5ms();
                                out_candat(0,1);        //关灯
                                Timer0Init(1);

                                k++        ;

                        }

                        else
                        {
                                sys_time=0;
                                Test=1;
                                k1=0;
                        }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ys_time++;
        if(key_f)
        key_time++;//低电平有效次数
}

网友C:
在电脑上安装个UC浏览器登陆,就可以下载老站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上安装个UC浏览器登陆,就可以下载老站的东西了。

谢谢回复,老站M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借花献佛!  我那时候也问了为啥出错 有人说括号被吃了  我就下载了附件
以下是当时我根据 @decai  大 ...

应该是搞反了  key1不被拉低 也就是说 key1悬空时 发开机码 被拉低 发送关机码